[电子元器件] 电容、电感谐振点对信号频率的滤波作用

楼主(2017-05-08):
请教一下电容、电感谐振点对不同频率的信号会带来什么影响?

网友A:
串联谐振还是并联谐振?
《电路》教材里面有讲到。

楼主: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电容一端到地,一端接信号,这样电容的谐振点会对不同频率的电容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谐振还是并联谐振?
《电路》教材里面有讲到。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电容一端到地,一端接信号,这样电容的谐振点会对不同频率的电容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电容一端到地,一端接信号,这样电容的谐振点会对不同频率的电容产生什么影响? ...

“这样电容的谐振点会对不同频率的电容产生什么影响?”
不知道“不同频率的电容”是一种什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电容的谐振点会对不同频率的电容产生什么影响?”
不知道“不同频率的电容”是一种什么电容。 ...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同一电容,同一谐振点,信号频率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同一电容,同一谐振点,信号频率不同。

那么该电容对不同频率的信号阻抗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该电容对不同频率的信号阻抗不同。

那意味着杂波频率在电容谐振点时的滤波效果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意味着杂波频率在电容谐振点时的滤波效果最好?

单纯一支电容是无法实现滤波的,至少还需要一个元件。这个元件可以是电阻,可以是电感。
所谓滤波,就是至少两个元件分压(当然也可以是分流,那是另一种滤波方式)。以一支电阻一支电容构成的一阶低通滤波来说,就是电阻与电容分压,以电容两端电压为输出。
你想滤波,仅仅是一支电容,信号源是电压源的话,那就没有滤波,也谈不到“滤波效果最好”。如果和你的电容串联一支电感来滤波的话,那可不一定是在电容的自然谐振频率上“滤波效果最好。如果和你的电容串联一支电阻来滤波的话,确实是在你的电容的自然谐振频率上最好。
再说一次:前述内容,仅对一支电阻和你的电容构成的一阶低通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意味着杂波频率在电容谐振点时的滤波效果最好?

两个人聊岔路了,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你说的谐振点,明显指的是非理想电容,有个LRC等效,那个V型曲线最低点就是谐振点!
另一方把电容看成理想电容,于是越聊越纳闷!

网友C:
通常电容的谐振频率点都很高,一般信号的滤波频率段都达不到谐振频率点,通常当作容性阻抗来考虑。高频电路板中,会遇到需要滤掉的频率高于某一电容的谐振频率,这时候就需要更换电容容量、或者更换电容厂家的不同型号,以满足协整点在需要滤掉的频率附近。在电源设计中,电容主要用来减小目标阻抗的值,这个时候电容的谐振ESR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D:
你说的是自谐振频率吧,实际生产的电容电感都不是理想的,就会有L,C,R分量,自谐振频率就是L,C,R等效电路模型阻抗最低点时的频率,超过自谐振频率,电容显感性,电感显容性,均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