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怎么写接收字节超时的函数?

楼主(2017-05-08):
stm8每次能接收一个 8位字节,两个字节间如果时间超出就说明接收超时,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呀,在线等,急

网友A:
用定时器,检测接收完成的那个标志位。根据那个波特率确定周期。

网友B:
加个定时器,每次接收数据就清一次零,顺便看下有没有超时。

网友C:
楼主是什么传输方式和协议呢?

网友C:
串口超时还是spi?

网友D:
例如,当接收完一字节时,就开始计数,10ms(这个时间自己根据实际应用确定)过后还没下一个字节到来,即可认为接收超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超时还是spi?

串口超时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就是在定时器中断里加一个倒计时然后,在接收到数据的时候看看,这个值有没有等于0,等于0就说明超出时间,不等于0,就说明还在规定时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就是在定时器中断里加一个倒计时然后,在接收到数据的时候看看,这个值有没有等于 ...

很棒,分享分享你的代码如何

楼主:
#pragma vector=0x14
__interrupt void UART1_RX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UART1_temp;
                static unsigned char con;
                UART1_temp= UART1_ReceiveData8();
                if(Rx_Time0==0)
                  {
                          con=0;
                  }
                 Rx_Time0=5;
                 Tx_Time0=5;
                if(DaBa(con,UART1_temp))
                {
                        con=0;
                  }
                else
                {
                        con++;
                }
                UART1_ClearITPendingBit(UART1_IT_RXNE);
}
#endif

#pragma vector=0x19
__interrupt void TIM4_UPD_OVF_IRQHandler(void)
{
    TIME++;
        if(Rx_Time0)        {Rx_Time0--;}
        if(Tx_Time0)        {Tx_Time0--;}
    TIM4_ClearITPendingBit(TIM4_IT_UPDATE);

}
#endif

unsigned char Lora433M_Check(unsigned char con,unsigned char data)//接收主机发送的数据
{
        #define RXDATA1Max1_Temp 6

          static unsigned char a,temp[RXDATA1Max1_Temp];
        if(con<RXDATA1Max1_Temp)
        {
                temp[con]=data;
        }
        if(con>=RXDATA1Max1_Temp-1)
        {
            for(a=0;a<RXDATA1Max1_Temp;a++)
                {
                        RXDATA1[a]=temp[a];
                        temp[a]=0;
                }
                RxCon1++;
                //UART3_SendData8(RxCon1);
                return 1;
        }
        return 0;
}

我用的库函数写的 ,大概就是这样的...

网友F:
接收超时怎么办

网友G:
使用的串口读写?

网友G:
没有看到楼主要使用什么协议读写字节。

网友H:
分享的这个代码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