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有偿:一款220V转12V600MA\5V2A隔离型开关电源模块,合格率低,求资深工程师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7-05-08):
一款220V转12V600MA\5V2A隔离型开关电源模块,合格率较低,部分通电半个小时后出现烧毁现象!求资深工程师帮忙分析电路参数,查出故障原因.可寄样,可发电路图
联系方式:QQ:382808892

网友A:
可以发我看看

网友B:
通电半小时烧毁,就是老化测试不过了,应该是整体温度高了,发你的详细电路图和变压器规格看下,

网友C:
請發一下相關資料到如下郵箱, 另外詳細的細節可以講清楚些,如燒機是滿載兩組同時? 還是說只是單組? 是否有容性負載? 等。
QQ: 252085179

网友D:
我们也有类似的产品,不止你是否感兴趣

网友E:
芯片 问题 换一个 AC DC 芯片

楼主:
悲催啊,折腾了几天,今天芯片到货换上去好了,最后确定是芯片问题...感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