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STM32 可以利用网口 传输TXT文件吗?

楼主(2017-05-08):
请问 STM32 可以利用网口 传输TXT文件吗?

楼主:
网口 传输大量的数据 需要不需要加上校验什么的?

网友A:
你说的 肯定需要什么协议了。

网友B:
可以传输的,取决于你程序的设计。

网友C:
可以,不过网口传输有点复杂,需要上系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过网口传输有点复杂,需要上系统的。

应该直接走tcp/ip协议就好了吧。

网友A:
直接走TCP协议 也就是发数据吧?是这样的吗?

网友E:
可以的。最好是上系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应该直接走tcp/ip协议就好了吧。

只走协议不走系统,大材小用的。

网友G:
使用HTTP协议,在MDK环境下编写网页文件。
详细使用方法可以加我QQ 408137104 探讨

网友H:
任何接口都可以传输文件,效率和速度的问题,哪怕红外也是可以的

网友I:
做过UDP + 自定义协议(超时,应答,回传) ,升级IAP。

网友J:
可以的。只要可以通讯,就可以传输数据。

楼主(2017-06-15):
引用 网友F:
只走协议不走系统,大材小用的。

什么意思?

看不懂!

什么是 不走系统 只有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