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应该如何购买

楼主(2017-05-08):
最近在做一个微电流检测电路,iv转换要用到低偏置电流低失调的运放,找了一些芯片比如icl7650,,smg8552等,但是应该去哪买比较合适啊。小批次找代理商不大好,淘宝上有比较良心的卖家吗?求推荐

网友A:
可以找厂家要样片,也可以去嘉立创商城买,质量有保障

网友B:
可以直接向厂家要样片的

或者去易络盟,茂泽电子这种买,但是贵

另外你选的运放并不是在太好

网友C:
运放没有好不好的概念,参数够用、满足设计即可.原厂都提供免费样品支持的,联系原厂申请即可。

网友D:
推荐贸泽电子这类大的正规代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向厂家要样片的

或者去易络盟,茂泽电子这种买,但是贵

您有什么好的运放推荐一下吗?要求低失调电流低偏置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有什么好的运放推荐一下吗?要求低失调电流低偏置电流

哦型号看错,这两个运放还是不错的,SGM没用过,7650是个经典运放,不过最小工作电压应该比较高,而且要外接采样电容,不适用便携设备
看你的要求,如果有更高要求,可以选用TI和Linear Technology的产品,ADI有个AD549,但是价格太高,这种特殊性能要求的运放都会很贵

网友E(2017-06-13):
找立创商城购买   下单填写业务代号:L   以后有业务专员一对一服务

网友F:
如果你愿意出MOUSER之类同样价钱,某宝也可以买到真货的。

网友G:
得捷。没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