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C语言编写一个AFT(自动频率跟踪)的方案。

楼主(2017-05-08):
如题:单片机PIC16F1933.想写一个程序:2脚A0口检测一个输入脚直流电压最高值,用12脚输出经D/A转换的模拟电压控制用来检测的电压稳定在最高值。怎么写?相当于AFT或AFC。本人菜鸟新手,请说详细一点。最好能给个参考源程序。

楼主:
这样描述可能有点误解:实际是12脚先动作,然后再检测a0脚。检测到A0值最大后稳频。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一下思路,多谢!

网友A:
各位大咖们,有用到硬件加密芯片,保护软件,防止拷贝的,可以联系我。qq:937684930

楼主(2017-08-25):
好像回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咖们,有用到硬件加密芯片,保护软件,防止拷贝的,可以联系我。qq:937684930 ...

具体怎么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