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触摸IC(不需要带MCU)

楼主(2017-05-08):
要求:
1.12键触摸输入
2.封装最好是TSSOP20 ,受板子尺寸限制
3.输出信号最好是时钟,数据二根线,如SPI
4.检测触摸有中断输出信号给外置的MCU
请大侠帮忙推荐下,下谢了!

楼主:
是IIC接口

网友A:
楼主好!基本上不带MCU的触摸芯片是没有的。。。但是有些是烧写好程序,用的话就配置一下就好了。Cypress的MBR3xxx系列供参考哦!
MBR3概览链接:
http://www.cypress.com/products/capsense-mbr3

数据手册:
http://www.cypress.com/documenta ... mbr3110-cy8cmbr3116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