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热了,刚画完的小板子也拿出来晒晒

楼主:
来自 2楼

网友A(2017-05-09):
1、51和MAX232、晶体都改表贴的。
2、所有表贴件都放正面,这么空的板,单面贴足够放了。
3、同意13楼的观点,所以可以把ULN2003输出7个脚引脚全部交换一下,51上相应IO口软件上也重新定义一下,这样就不用穿孔直接从继电器左边拉进线了,继电器上电源的铺铜改到底层。
4、继电器输入和输出之间,各输出之间都没有任何的隔离度可言,难道输出都是24V以下的电压并且对输入也没有电压隔离要求?比如220V AC对人体可接触部分电路,在海拔2000m以下和非热带地区使用时,要求相距4mm以上,5000m以下是6mm。
5、下方2芯排针还是插座放得太靠近,实际操作中不好插拔,会带到边上的。
6、电源和地线布得太细,有些都和信号线一样细。
7、有3个螺丝的帽子都会踫到元件或其它网络的铜皮。
8、51下方SIP4芯的器件好象是个隔离型的DC-DC模块,但电路上又全部都接在一起,没有隔离?

楼主:
51单片机加一堆继电器

网友B:
各种绿色。。。

楼主:
一直顶层用的绿色..

楼主:
无毒,环保

网友C:
很好不错,点赞下 我这做板可制造孔径0.2MM、线宽线隙3mil\3mil
免油墨费/测试费,免v割费/菲林费。

网友D:
线太细了吧...晶振也可以用贴片哦

网友E:
,天热晒板,哈哈哈

网友F:
这干什么呢,分段开关?

网友G:
线宽不好,细的太细,粗的太粗。

网友:
看起还可以

网友H:
用这种封装的单片机不多了吧

网友I:
这些继电器可能会误动作,因为你的控制线全从它下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1和MAX232、晶体都改表贴的。
2、所有表贴件都放正面,这么空的板,单面贴足够放了。
3、同意13楼的观 ...

看的真认真,电源隔离这方面比较欠考虑,做电源板经验比较少。我再改改,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J:
画好了板子,那找我打样吧,我们可以做0.2的孔径 3mil的线距线宽,下单网站:www.zyidl.com/x   梁s   13412003155   qq:990349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