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扰功率不合格求分析决解。

楼主(2017-05-08):
ADM, DM, ni, RS, se

急!我们的留声机的骚扰功率不合格,请帮忙分析一下,属于哪一部分电路造成的?谢谢!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频率多是12Mhz的整数倍,应该可以找到线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多是12Mhz的整数倍,应该可以找到线索。

谢谢大师傅!

楼主:
附上线路图,师傅们帮忙给一些方案,谢谢!

网友B:
兄弟,可以肯定的是时钟布线有问题,从原理图上看不出什么来。建议在时钟线上串联一个小电阻,22Ω左右,降低一下时钟信号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