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运算放大器两个输入端对地直流电阻

楼主(2017-05-08):
(无正文)

网友A:
“对于运算放大器,是否有两个输入端对地直流电阻相等的要求?”
有,但不是很严格,尤其是现代运放。

“相等的意义是什么?”
运放的偏置电流在电阻上产生的电压相等,不因偏置电流而产生附加的失调电压。

网友B:
是为了使得两个输入端的偏置电流(假设相等)的影响互相抵消。

需注意的是,这里所谓“对地”包含了对地的电压源。在首帖图中,包含了输入信号电压源和运放的电压输出端。

具体计算就是串联(正输入端)和并联(负输入端)。

网友C:
没有要求!
因为在遥远的古代(741),IB就是nA级的了!失调电流更小的可怜,几十nA!
所以这个指标一般无需关心!

网友D:
现代运放基本不用注意这一点,除了Ib很大的高速运放。

有时候还会产生副作用,建议不用采取特殊措施

网友E:
   如果楼主讲的是“平衡电阻”,那么你自己都可以证明,是否能够平衡?运放的+-输入端的静态基极电流是不相等的,在同样电阻值的电阻的压降能够相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代运放基本不用注意这一点,除了Ib很大的高速运放。

有时候还会产生副作用,建议不用采取特殊措施 ...

什么是特殊措施??是指两个输入端对地的直流电阻相等??会产生什么副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运算放大器,是否有两个输入端对地直流电阻相等的要求?”
有,但不是很严格,尤其是现代运放。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对于现代运放,没有必要严格的执行两输入端对地直流电阻相等准则,但是你应用了这一准则有利而无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为了使得两个输入端的偏置电流(假设相等)的影响互相抵消。

需注意的是,这里所谓“对地”包含了对地的 ...

如果楼主讲的是“平衡电阻”,那么你自己都可以证明,是否能够平衡?运放的+-输入端的静态基极电流是不相等的,在同样电阻值的电阻的压降能够相等吗?

针对我粘贴的这个电路,网上查阅的一般都要求R+R=R1//Rf,而且这种说法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但是7楼说的又感觉很有道理,那么R+R=R1//Rf这个要求到底有没有必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楼主讲的是“平衡电阻”,那么你自己都可以证明,是否能够平衡?运放的+-输入端的静态基极电流是不相 ...

   我找了很久,没有找到一个网友的原帖,其意思是,美国有一个什么人物针对“平衡电阻”这样说,谁能够推导?又有谁能够证明?
  根据Ibs和Ios参数可以算出+-端静态基极电流,显然是不相等的,可证明不能平衡。
   Ib+=Ibs+0.5Ios,
   Ib-=Ibs-0.5Ios,

网友C:
不用数据说话的后果,就是一个帖子得扯几天!还没完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数据说话的后果,就是一个帖子得扯几天!还没完没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刚涉及模电方面的东西,底子不好,提的问题也不够专业,老师们说了好多我也听得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对于现代运放,没有必要严格的执行两输入端对地直流电阻相等准则,但是你应用了这 ...

可以这样理解,因为现在的运放偏置电流通常很小。
但对电流型运放,从来就没有两个输入端对地电阻问题,因为这种运放两个输入端不同。

网友F:
学电子还真的这种钻研精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用数据说话的后果,就是一个帖子得扯几天!还没完没了!

这里数字,意思可不单单指数据,更代表具体情形!
例如buffer,有个10mV,甚至50mV大小的Vos又如何?50/15000,动态范围才缩0.3%!
但如果是楼主那个电路结构,放大100倍的话,50*100=5V,立马受不了了!
所以也得具体情形再评论运放某指标能不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因为现在的运放偏置电流通常很小。
但对电流型运放,从来就没有两个输入端对地电阻问题, ...

老师我想再问一下,对于我粘贴的电路,好多网页上介绍的都是要求R+R=R1//Rf,那么这个要求是不是没有必要呢?如果没有必要的话,电阻的阻值又该怎么确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楼主讲的是“平衡电阻”,那么你自己都可以证明,是否能够平衡?运放的+-输入端的静态基极电流是不相 ...

“针对我粘贴的这个电路,网上查阅的一般都要求R+R=R1//Rf,而且这种说法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但是7楼说的又感觉很有道理,那么R+R=R1//Rf这个要求到底有没有必要?”

仅考虑运放的偏置电流且认为正负输入端的偏置电流基本一致,那么采用“平衡电阻”(R+R=R1//Rf)是更定有效的。

但是,通常运放正负输入端的偏置电流未必一致(即存在所谓的失调电流),且还存在着失调电压。现今的运放,正负输入端的偏置电流通常很小,基本可以忽略,而失调电压的影响则会远超过偏置电流的影响。所以说,综合考虑,那个“平衡电阻”的存在对于失调的补偿意义不大,故通常无需考虑。

网友B:
to LZ:

虽然通常无需考虑那个“平衡电阻”,但是作为关于偏置电流的理解和分析,相关“说法”还是有意义的。

具体看我前面的答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想再问一下,对于我粘贴的电路,好多网页上介绍的都是要求R+R=R1//Rf,那么这个要求是不是没有必要 ...

这个要看你使用什么型号的运放,还要看你这个电路对输出输入偏移允许多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是特殊措施??是指两个输入端对地的直流电阻相等??会产生什么副作用?? ...

就是教科书上那个平衡电阻不要加,除非你穿越回去用的是古代运放,现在的OP07,LM358这些,不需要考虑这一点!画蛇添足!

网友E:
  基本上支持H大19楼的看法。
教科书这样描述“平衡电阻”:在运放的+端接电阻R=Rf//Re,在无信号输入时,可以消除偏置电流的影响,使输出为0。我仿真结果并非如此,当时比对了理想与非理想运放,才知道运放有Vos、Ios和Ibs等参数以及其影响。到网上看了平衡电阻之争,经过好多次仿真,摸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著名的剃刀理论“若无必要,不加实体”,用于电路“若无必要,不加元件”。当电路需要接地电阻时,可以按照R*Ib++Vos=(Rf//Re)Ib-计算电阻R;假如Vos、Ios和Ibs等参数小到几十M的电阻才有影响,那么接地电阻几十K就随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