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系统] 纯电动汽车的网络结构

楼主(2017-05-08):
    目前,纯电动4个节点,分别是:网络主控制单元ECU、电机控制器单元ECU、电池管理系统单元ECU和CAN总线控制单元。其结构图如下所示:

网友A(2017-06-11):
这种划分稍单一,建议对动力控制的CAN进一步划分,保证通讯的可靠性,实时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划分稍单一,建议对动力控制的CAN进一步划分,保证通讯的可靠性,实时性。 ...

说的对,不过这在当时只是架构的划分,后来实际应用中也确实进行了进一步划分。

网友B:
要是能再具体点就好了。

网友A:
再详细的划分,要根据车辆的节点数量、控制要求、整车拓扑、网络架构来划分了。具体的车型、项目上划分都不太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再具体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详细的划分,要根据车辆的节点数量、控制要求、整车拓扑、网络架构来划分了。具体的车型、项目上划分都不 ...

是的在划分就到具体产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详细的划分,要根据车辆的节点数量、控制要求、整车拓扑、网络架构来划分了。具体的车型、项目上划分都不 ...

分享一点产品应用也是不错的吗。

网友C(2024-08-13):
能再多一些

楼主:
后续会不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