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关于布尔值转换函数

楼主(2017-05-09):
想通过一个复位按钮的上升沿触发随机信号 显示在示波器上,类似于现场的一个复位式的启动按钮,lebview中貌似按钮都是开关型没有复位形的么;运行显示在布尔转换处为假。新手 请大虾指点  上程序。

网友A:
LABVIEW总按键的输出形式是可以根据用户要求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VIEW总按键的输出形式是可以根据用户要求修改的,

刚入手lebview,现在是小VI运行不起来 哪里设置的不对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入手lebview,现在是小VI运行不起来 哪里设置的不对 。谢谢

改变按键属性啊

楼主:
程序运行不起来 怎么回事。

网友B(2017-10-02):
新手入门,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