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vca821的放大倍数问题

楼主:
大家好,最近在用TI的芯片VCA821做增益可调的宽带放大器,在调821的时候出了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问题是我的电路图如下,我在实验室腐蚀PCB板,最后测试的时候发现VCA821的放大倍数在Vg=2时,只有5倍,并且当控制电压大于1V的时候,基本就不放大了,我断开Vg,结果发现,在Vg端有一个恒定的直流2.4v,大家做vca821的时候遇到过放大倍数不够的情况吗?还望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我的电路原理图

示波器波形   输入信号500mv

网友A(2017-05-09):
断开Vg,结果发现,在Vg端有一个恒定的直流2.4v
这里所提 Vg 是个什么地方. 应该不是指信号源 VG 吧, 图上没有标出来, 请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Vg,结果发现,在Vg端有一个恒定的直流2.4v
这里所提 Vg 是个什么地方. 应该不是指信号源 VG 吧, 图上 ...

Vg就是vca821的电压控制端,2号引脚

网友B:
对照原理图的来理解的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