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D采样问题

楼主(2017-05-09):
最近再弄AD采样问题,用的10mΩ的康铜丝做采样电阻,采样点信号直接连到单片机I/O口,问题是单片机上能够检测到电平变化但是没有反应,就是AD转换结果始终为0。下面是单片机的配置,用的内部参考电压
ADCON1=0xC3;                 //右对齐;
FOSC/4;FVR固定参考电压FVRCON=0xF2;      //使能FVR;FVR电压就绪;ADC固定参考电压输出为2.048V
ADIF=0;                           //中断标志位清零
ADIE=0;                          //不允许ADC中断

楼主:
单片机是PIC16F1937

网友A:
转换程序参考手册中的来写就好了

网友B:
转换程序上可以参考手册中的来写啊!QQ:459023641

网友C:
采样电压过小也是问题,这么小的电阻一般需要经过信号放大才能采集到

网友D:
换0.05R电阻试试看,通道有没有设置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