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25AA160C-I/SN存储芯片问题

楼主(2017-05-09):
在录入数据后,正常的电路断电,然后再通电。发现里面的数据不是我之前录入的数据!
想问问大师们遇到过此问题么,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那就根本没写进去啊,这么成熟的芯片,肯定往自己身上找问题。

网友B:
程序出问题可能性大,但不排除买到假货芯片。

网友C:
在程序中,写入数据后接着将写入的数据读出进行比较,以验证数据读写代码的正确性。

如果有实现上述代码且未报错,可初步确定是硬件问题 —— 晒个原理图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程序中,写入数据后接着将写入的数据读出进行比较,以验证数据读写代码的正确性。

如果有实现上述代码且 ...

谢谢,我先按你的意思看一下。实在不行我发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出问题可能性大,但不排除买到假货芯片。

谢谢,我先按你的意思看一下。实在不行我发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根本没写进去啊,这么成熟的芯片,肯定往自己身上找问题。

谢谢,我先按你的意思看一下。实在不行我发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