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反接电路

楼主(2017-05-09):
     最近在网上看到MOS管反接保护电路,总感觉电路有问题,请各位一起交流下!
感觉MOS管无法导通一样,请各位帮忙分析下

网友A:
简单的电路,那你先说说怎么感觉MOS管无法导通?
你分析下两种接法时MOSFET的Vgs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电路,那你先说说怎么感觉MOS管无法导通?
你分析下两种接法时MOSFET的Vgs就知道了。。。。 ...

忽略了体二极管,是可以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电路,那你先说说怎么感觉MOS管无法导通?
你分析下两种接法时MOSFET的Vgs就知道了。。。。 ...

您好!请问下您分析有没有考虑体二极管,假设不考虑体二极管的存在,MOS管是否就不能导通!

网友B:
考虑体二极管,MOS管是可以导通的啊。但是我不明白C1和R3是干嘛的,莫非是在上电的瞬间,提供一个瞬态的VGS,让MOS导通?但实际上由于体二极管的存在,没这个必要啊? 楼主怎么想的。

网友C:
看不懂,PMOS导通时电流从S到D,NMOS导通时电流是从D到S;实在是看不懂图1和图2的导通时电流流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PMOS导通时电流从S到D,NMOS导通时电流是从D到S;实在是看不懂图1和图2的导通时电流流向。。。。 ...

功率MOS管是可以这么流的,D-S可以,S-D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率MOS管是可以这么流的,D-S可以,S-D也行。

MOS管里面的续流二极管怎么办,要它发挥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下您分析有没有考虑体二极管,假设不考虑体二极管的存在,MOS管是否就不能导通! ...

你倒是先告诉我怎么去掉MOSFET内部的体二极管?这样我才能忽略啊。。。

假设没有体二极管,我会外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OS管里面的续流二极管怎么办,要它发挥什么作用呢?

在分析电路上电初始状态时,可以人为续流二极管导通,从而给MOS一个偏置,随后MOS管本身导通,将续流二极管旁路,此时就不必考虑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OS管里面的续流二极管怎么办,要它发挥什么作用呢?

很多锂电池充电电路、电池保护电路都会用背靠背的MOS管来保证正反向都彻底关断,既然背靠背,导通的时候自然是一个MOS管电流从S-D,另一个D-S啦,只不过导通内阻比较小,现在的MOS大约几毫欧到几百毫欧,远小于体二极管的导通电阻,所以就忽略了。

网友D:
楼主 是不是 看了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00620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