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单车这么火,相关的技术有哪些?大家谈谈吧

楼主(2017-05-09):
1. 体验过的朋友介绍下...好不好骑....这个是题外话
2.重点是共享单车具体有哪些技术支持呢?
A. 电源:是骑车的自己发电的吗?发电机安装在哪?发电功率如何?只取少部分给传感器吗?
B, 传感器主要有哪些?==GPS定位?  还是有像儿童电话手表那样..安装一个电话卡?多种方案定位???
C, 共享单车上的锁是怎么样的?==电子锁?

网友A:
花99元交押金,充值10元.就可以体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99元交押金,充值10元.就可以体验了.

大神,,,
您肯定体验过...感应如何?
相关的技术可以分享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您肯定体验过...感应如何?
相关的技术可以分享一下吧

网上有拆解.你都不搜

网友B:
车和电:摩拜一代是轴式传动,骑起来很重,发电机应该在轴那里;二代菜篮子那里有太阳能电池板,链式,骑起来很轻。OFO就是普通自行车,机械密码锁+密码库。每次扫描二维码返回对应的密码给用户,如果你知道某一个车的密码,可以直接开锁,不需要扫描。
锁:估计关锁的时候将一部分机械能储存在类似弹簧的装置里面,开锁只需要用电机把插削一类的东西抽出,弹簧释放就开锁。
定位:摩拜车内的GPS,OFO 用户开锁时的手机GPS,小蓝单车GPS基本是摩拜和OFO的结合体,将两种车的优势集合在一起

总之:用OFO关锁时被划伤一次,再也不用;质量太差。感觉只有摩拜在用心做共享单车,其他车只在圈钱,圈押金

还有现在共享单车 都姓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拆解.你都不搜

呵呵..搜搜看...
21IC...
也应该讨论一下吧...这些相关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和电:摩拜一代是轴式传动,骑起来很重,发电机应该在轴那里;二代菜篮子那里有太阳能电池板,链式,骑起 ...

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A:
ofo 到现在还不是动态密码...gps, gprs 都用

网友C:
最大的技术问题是电池(或者叫供电),其他技术都成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技术问题是电池(或者叫供电),其他技术都成熟。

供电是重点,哪怕用太阳能板,也会被别人拆回去用

网友E:
共享单车在和谐中生存的,否则最安全的就是铁链

网友F:
搜本栏目的老帖看看吧。

网友A:
要不发起个开源实现?有人愿意参与么

楼主:
说起发电..
我骑自行车时间还挺长的.一直有想过自行车发电......共享单车如果有发电机的话应该发的电是足够给电子锁,给定位用的...

人力发电,即使发电点亮LED灯,可以像汽车那样转向指示灯也挺不错的...
自己也曾经做过自行车的指示灯...呵呵...单片机+LED灯+按键,,用线连接....把按键用热熔胶粘在手把上....还有刹车按键粘在大拇指位置,刹车时自然拇指会压到....LED灯引线到车座底下

网友G:
感觉还是不错的。ofo就是个普通自行车+二维码+机械锁。其他的一般是gps+二维码+电子锁。肯定要用到数据库、app之类的。

网友G:
实现上难度并不是很大。像ofo都没有定位,纯粹就是数据库查询和计时了。带gps定位的稍微复杂一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拆解.你都不搜

版主这头像,我怎么在隔壁好像看到过呢???难道也被隔壁赶出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ofo 到现在还不是动态密码...gps, gprs 都用

路边ofo经常没锁,于是可以直接骑上继续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版主这头像,我怎么在隔壁好像看到过呢???难道也被隔壁赶出来的

我在隔壁就没上传头像.免费的时候注册的.直接被赶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路边ofo经常没锁,于是可以直接骑上继续走了.

不锁小孩就能骑,非常不安全

网友I:
ofo的的设计是最差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不锁小孩就能骑,非常不安全

不锁,,那收谁的钱呢

网友J:
OFO的车牌损坏严重,二维码和车牌号都被刮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OFO的车牌损坏严重,二维码和车牌号都被刮掉了

看见无码车,就可以放气了....

网友K:
实现上难度并不是很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看见无码车,就可以放气了....

大部分是被 电动车死机刮的,小黄车影响他们的生意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大部分是被 电动车死机刮的,小黄车影响他们的生意了

错,是精明人刮的,精明人自己记住密码,天天免费用

网友M:
开源实现,

网友N: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膜拜在单车的研发上投入最大。
OFO纯粹就是普通单车。它的APP和系统原理类似”万能钥匙“,APP就是去服务器查一下指定编号的锁的密码。
OFO烂车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