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用过LMC660的吗?我打算用它做个电压跟随器。

楼主(2017-05-09):
LMC660 National Semiconductor出品 按照datasheet的描述是单电源、轨到轨运放。

我打算用它做一个电压跟随器,因为以前从来没用过这一款,所以请论坛里用过的朋友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电压跟随器设置指标:输入0-5V。对应输出0-5V,驱动一个光耦TLP521。
                 运放供电电压是:+5V , GND
//===============================================================
附上,LMC660  datasheet和典型应用图

网友A:
只是轨到轨输出不是轨到轨输入,但是为什么要4运放,而且为什么要选那么低偏流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轨到轨输出不是轨到轨输入,但是为什么要4运放,而且为什么要选那么低偏流的运放。 ...

大神 轨到轨输入是什么意思?是输入不能达到电源电压和地吗?偏流我不太懂啊,偏流低了有什么影响吗?请赐教
谢谢

楼主:
运放真是博大精深啊!!!

网友B:
1楼是文氏振荡电路。

网友C:
首先要选择轨对轨输入和轨对轨输出的运放,
其次,对0V输出要求有多高?单电压供电下输出会有几mV到几十mV的差异,而这里如果是直接驱动光耦,对运放驱动电流要求不低,从TLP521规格书看得预留100mA的驱动能力,LMC660搞不定的。给楼主推荐一个SGM80581,150mA的驱动电流能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轨到轨输入是什么意思?是输入不能达到电源电压和地吗?偏流我不太懂啊,偏流低了有什么影响吗?请 ...

低偏流运放成本高,输入不是轨到轨的话不能输入到地或到正电压

网友D:
用个三极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