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选择

楼主(2017-05-09):
向熟悉光耦的大侠请教:
其它参数一样的条件下
CTR 100---300 的光耦 是否可以代替 CTR 100---400的光耦 ?

网友A:
向下兼容即可

你是说,向上可能会不兼容,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B:
看你设计的CTR值的范围啊,如果你设计的时候就是把CTR设计到300-400那就不行了。不过一般光藕虽然CTR范围有0-几百的,但是他内部还会把CTR值按照一段一段的分成几个档次的(比如0-100,100-200,200-300这样不同档次型号的)

网友A:
保险起见,还是比较一下datasheet吧

网友C:
理论上应该可以。
因为100-400的光耦完全有可能是在100-300的范围内。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E:
可以,没问题的,如果100-300有问题,那100-400范围更大,更有可能出问题,可以选择亿光EL817 B档130--260,或者C档:200-400,范围更小,意味着批量一次性更好。

网友D(2017-06-13):
可以的没问题,具体选型的话可以问问我,我是专业的光耦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