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级联放大倍数安排

楼主(2017-05-09):
如题,如何安排运放放大倍数才能让信号质量最优噪声小,关于集成运放的级联有没有相关的理论支持?

网友A:
选择噪声小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噪声小的运放。

是这样的,OPA847算小的了吧

网友B:
“如题,如何安排运放放大倍数才能让信号质量最优噪声小,关于集成运放的级联有没有相关的理论支持?”

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OPA847算小的了吧

这个好像只是高频噪声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级增益Av1=b×[(Avt÷b)^(1÷n) ]。其中b=4~20 越大越好。
n为级数,通常是2或3。
Avt为总增益,单位倍 ...

也有说前级增益小于后级增益的,目的是为了减小噪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有说前级增益小于后级增益的,目的是为了减小噪声

说这种话的人,既不会理论计算,也不会实际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有说前级增益小于后级增益的,目的是为了减小噪声

实际做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E:
   我不懂各级如何计算增益,随便讲一下。
   收音机首级,天线接收回路阻抗大,初级线圈多,而次级根据三极管输入阻抗,圈数少;第一中放考虑选择性;第二中放考虑高增益。
  是否可以这样套用收音机的设置,首级注重阻抗,中间注重滤波,后级注重功率增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不懂各级如何计算增益,随便讲一下。
   收音机首级,天线接收回路阻抗大,初级线圈多,而次级根据三 ...

高频接收有滤波器,音频的就不好说了。
高频功放也是前级增益大后级增益小,前端很可能放20db以上,后级就几个db。

网友F:
有本书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这种话的人,既不会理论计算,也不会实际测量,

如果会就不会在这里问了。。。所以先问的理论支撑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会就不会在这里问了。。。所以先问的理论支撑啊

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就先假设,然后推理,往往能解决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