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教制作5uh的空心线圈电感,怎么选用材料

楼主(2017-05-09):
第一次做无缘滤波器,不知道具体怎么选择绕线,感觉这些绕线的参数好多,求解答

楼主:
求解答啊

网友A:
买现成的。要求要自己提的,除了电感量外,起码还得有一个电流参数,如果频率高,你还得考虑其他的因素。

网友B:
还有谁能推荐一下电感、变压器一类的书籍?

网友C:
自己绕的话不建议,直接让厂家按照你给的参数做吧

网友D:
空心电感还是比较好做到,因为它没有饱和电流,只要考虑线的承受能力就行了。
搞一段漆包线,绕到一起,测一下电感量是不是你需求的5uH。如果不够,一般需要弄更长的线重绕。如果大了,则解下一些,重新测。
一般的,电感量大致和圈数平方成正比---但是你减少圈数的时候形状也会变,所以会有偏差。

网友D:
一般的,需要用一个骨架。最简单的绕法,则是乱绕----或者说随便绕,如果对电压没有特别高的要求的话。
“随便绕”一般来说其实得到的电感还不是最差的(分布电容),分布电容最大的大概是顺序密绕做的电感(可能密绕的电感体积是最小的,直流电阻也可能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