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beaglebone am335x 修炼手册

楼主(2017-05-09):
之前用过单片机,DSP ,现每天腾出点时间,入一块AM335X ,进行交流与学习。

楼主:
今天,刚收到,第一感觉,简洁,只有USB线,充电器,还有块小的开发板,居然发现在上面有污渍和使用过的痕迹,只要不影响使用就不计较了。上图。

网友A:
beaglebone 比较 经典了,在国外 硬件 开源 这个 挺火的,我用的是  杭州辉为科技有限公司 的,多交流交流。
现在公司 在用 IMX6UL 也是 用的他们家的:

网友B:
你好 我用AM335x  SD卡启动时 没有反应 什么也没输出  拔掉SD卡 打印CCC......  不知道大神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