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EPWM开启与关闭

楼主(2017-05-09):
我需要配置好周期与占空比后,才开启ePWM的输出。当我配置时,需要关闭ePWM的输出。现在,不知道控制哪个寄存器,进行epwm的开启与关闭。
看了书本的例程,都是一路配置下去,然后就有输出结果了,好像没有一个开关进行控制pwm的起动与停止。

网友A:
1.所有的功能配置好了后,需要输出PWM时再使能IO引脚为PWM功能引脚。2.比较值先设为0,在想要开启PWM时再设置比较值,(注意为安全起见,比较值社为零时保证输出为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所有的功能配置好了后,需要输出PWM时再使能IO引脚为PWM功能引脚。2.比较值先设为0,在想要开启PWM时再设 ...

这两个思路可以。不过关于EPWM就没有专门的起动与关闭寄存器设置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思路可以。不过关于EPWM就没有专门的起动与关闭寄存器设置的吗?

EPWM的时钟使能寄存器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WM的时钟使能寄存器算吗?

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WM的时钟使能寄存器算吗?

我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WM的时钟使能寄存器算吗?

通过控制时钟使能,可以控制开启与关闭。但是开启与关闭不是从0开始计数,而是中间跳动,也就是不是完整的从0开始输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通过控制时钟使能,可以控制开启与关闭。但是开启与关闭不是从0开始计数,而是中间跳动,也就是不是完整 ...

通过控制GPIO的外设切换,跟时钟使能的结果应该也是一样的不是从0开始启动输出脉冲。

网友B:
这方面的跟各位学些的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被同样问题困扰中,28335的epwm的时基模块TBCTR用的是哪个定时器啊?能人为关闭和使能吗?换句话说,能在程序里任意时刻人为关闭或者使能pwm的载波呢?

网友C:
开启与关闭不是从0开始计数,而是中间跳动?这是重新开启epwm后,TBCTR计数器的值不是从零开始计数的意思吗?

网友C:
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成功,我就想让时基模块重新开启时从0开始计数,真心求助

网友C:
我的QQ是1444676027,能不能交流下

网友A:
不是从零开始你就在开启后多加一句,给计数器赋值为零就从零开始了

网友D:
这个选择好开启与关闭的时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