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关于protel中画条形孔

楼主(2017-05-09):
做DC005那种电源插座,需要用到条形孔。
但是我如下这样做总是不对:
1、在顶层放一个无孔方形焊盘,编号1;
2、在底层同样位置放一个无孔方形焊盘,编号1;
3、在方形焊盘上放一个圆形孔(实际上是内外径一样的焊盘),然后复制,特殊粘贴出一排圆形孔,所有编号都是1
效果是做出来了,但是在PCB排版中,所有这种条形焊盘都是绿色,线也连不上。
PS:已经在rule中修改元件间距0

网友A:
1、直接用圆形钻孔的通孔焊盘设计,在Drill Drawing层画上真实的椭孔的形状,出GERBER时带上这一层,并且在加工文件中注明。
2、或是改用Allegro等直接支持椭孔的软件来设计。

网友B:
我用的是DXP,不知道protel有没有类似的设置111.JPG

网友C:
把条形孔的设计成排孔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tel里面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条形孔的设计成排孔就可以

排孔?你说的是用圆孔一个个的拼出一个条形孔吗?我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接用圆形钻孔的通孔焊盘设计,在Drill Drawing层画上真实的椭孔的形状,出GERBER时带上这一层,并且在 ...

谢谢。我一般是用圆孔,然后在禁止布线层画一个真实形状,然后注明孔金属化。不过不同的厂家理解不一样,有的做出来这个条形孔两面是不通的

网友D:
众一电路科技专业的PCB快板生产厂家
高精密pcb制造孔0.2MM、线3mil,多层阻抗板等
采用在线自助服务系统,透明的报价
低价格、最小订单量,高质量
15年PCB制造经验,全面的制造技术团队
pcb打板单面加急4小时,四层pcb打样48小时加急!
pcb打样单/双面:50元/10片(10*10CM以内)3天交货
四层板pcb打样:200元/10片(10*10CM以内)4-5天交货!
免颜色费/测试费 ,免v割费/大板费!
PCB板材: FR-4、半玻cem-1、94V0纸板、铝基板等
热线15019432780 QQ2812900260

网友E:
如果是PROTEL系列的软件,不好做槽形孔,即便是AD6.9以及之后的版本,因为在PCB中设好后,输出GERBER文件时还是圆孔!
最早我是放一个无孔的多层焊盘,在焊盘中用机械层画上与槽形孔同样粗长的一段,然后与PCB厂沟通说是要开槽形孔,后来换PCB厂了,改用排孔,可以不用另外注明了,再后来直接用板框层画个方形在多层焊盘中……
反正这个功能一开始到现在就是没能正常地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