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220V电线如何做到快速关断?

楼主:
如图我的测试设备 加在220V电力线上。在电缆线上无电的时候,开关闭合,进行测试。当电缆线上突然来电时如何快速关断,这两个开关,以保护设备,不会损坏。也不一定是开关,有没有其他机制或者器件能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A(2017-05-09):
看你需求开关速度,如果不高,就直接用交流继电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求开关速度,如果不高,就直接用交流继电器好了

谢谢你的回复  要求开关速度快

网友A:
那是说当交流电220V一通就可能烧机器吗?那就按照漏电开关的方式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说当交流电220V一通就可能烧机器吗?那就按照漏电开关的方式装

是的 切换速度慢了 就会烧坏机器

网友A:
那就不能直接接AC了,最好用隔离变压器隔离下再接仪器

网友B:
可以参考万用表的欧姆档保护电路,如34401A这类

网友C:
要多快才好?以你的思路同时动作是不可能的,任何检测环节都存在滞后因素。

网友D:
用固态继电器啊

网友E:
过零检测,当检测到有交流信号,单片机迅速切断交流,主要是看你的负载电流多大

网友F:
可控硅啊!!!!

网友F:
做个可控硅小板,单片机去控,要什么样的开关邻频率自己写

网友G:
这个实现不了吧,只能手动转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过零检测,当检测到有交流信号,单片机迅速切断交流,主要是看你的负载电流多大 ...

检测加滤波起码也是几十ms了,估计也有烧的风险。楼主所说的快不知是多快

网友E(点评):
几十ms,交流电都过好几个周期了

网友I:
加一个保险.来电就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可控硅啊!!!!

是啊

网友K:
220V电线上无电时使用检测设备检测,来电自动断掉测试设备。这样的设备应该有,只是看你要的响应速度了!!

网友L:
可以借鉴下电力线通讯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