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求大神详解 非门RC震荡电路 的计算公式 在线等 急急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5-09):
非门RC多谐振荡电路

工作原理:假设非门B输出高电平,由于电容C1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则非门A输入也为高电平,非门A输出为低电平,则非门B输入也为低电平,则非门B输出为高电平,此时保证非门B输出脉冲为高电平,随着C1电容的充电,C1充得上正,下负的电压,电容下端的负电压使得非门A 的输入电压下降,当电压下降到非门关断电压时,非门A输出高电平,则非门B输出低电平,由于非门A输出高电平,则给电容进行反向充电,先是原先的上正下负和下正上负电荷中和,然后电容C1充成,下正上负的电压,当下正电压上升到使非门A开门电平时,非门A输出低电平。如此反复循环,产生方波.发光二极管出现闪失.
注:图中使用非门芯片4069
频率计算公式:   f=1/(2.2*R*C)
图中的参数:f=1/(2.2*2000*0.00001)=22.72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门RC多谐振荡电路

工作原理:假设非门B输出高电平,由于电容C1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则非门A输入也为高电平 ...

公式不会算   灯闪的频率是多少   Q3闪一次是多久时间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