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热电偶信号采集用什么样的放大芯片好些呢?

楼主(2017-05-09):
要做一个传感器检测台,但是查了好多文献,有的用AD595有的用INA188,以前没接触过,实在有些懵,还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要求放大后的电压0-5V就可以了。有推荐的电路吗?

网友A:
用仪表放大器或精密运放自己搭电路都可以

网友B:
你要实现什么传感器检测?

网友B:
现在集成的芯片功能不是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实现什么传感器检测?

热电偶,硅压,还有铂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集成的芯片功能不是很多吗?

太多了,很多没用过不知道性能,所以问问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仪表放大器或精密运放自己搭电路都可以

主要是热电偶还用个温度补偿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