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关“电磁式”有源蜂鸣器的频率与MCU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7-05-09):
===============现象描述==============================
磁电式蜂鸣器的规格书,谐振频率为2.4Khz正负0.3Khz

电路图如下,单片机的IO支持20mA的倒灌电流。(此处书写错误应为20mA灌电流)

按下按钮后,测量单片机的电源VCC=2.8V,如下图会有波形

下图为上图放大后的波形,频率为2.65Khz

去掉有源蜂鸣器后,按按键VCC=2.8V很稳定不会有波形。

请问如何去除这个载波?
============在2.8VLDO后面增加100uF电解电容后的波形====================

网友A:
“电源问题”,却没给出电源指标。

考虑改进电源,且适当的并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问题”,却没给出电源指标。

考虑改进电源,且适当的并接电容。

已尝试并联10nF  100nF 1uF等电容还是存在波形。

电源为:两节4.2V18650电池经过一个2.8VLDO后得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尝试并联10nF  100nF 1uF等电容还是存在波形。

电源为:两节4.2V18650电池经过一个2.8VLDO后得到  ...

电源上“波形”肯定会存在,只是幅度大小的问题。

“LDO”,这三个字母说明不了问题。自己去按相关指标去选定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上“波形”肯定会存在,只是幅度大小的问题。

“LDO”,这三个字母说明不了问题。自己去按相关指标 ...

感谢指导

目前我尝试在LDO后面并联了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之前并了一个10uF的和一个0.1uF的),不会存在很明显的波形,能满足目前的需求

网友B:
首帖单片机P1_0口经200欧电阻再经蜂鸣器联接到电源,是想用P1_0口控制蜂鸣器发声?
蜂鸣器工作时电流为30mA,单片机I/O口能够给出这么大电流?
显然应该用一支三极管,由单片机控制三极管,三极管驱动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帖单片机P1_0口经200欧电阻再经蜂鸣器联接到电源,是想用P1_0口控制蜂鸣器发声?
蜂鸣器工作时电流为30mA ...

1.已经尝试“显然应该用一支三极管,由单片机控制三极管,三极管驱动蜂鸣器。”,波形还是存在。

2.蜂鸣器的电流规格书上是30mA,实际测试为20mA@2.8V22mA@3.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已经尝试“显然应该用一支三极管,由单片机控制三极管,三极管驱动蜂鸣器。”,波形还是存在。

2.蜂鸣 ...

已经尝试“显然应该用一支三极管,由单片机控制三极管,三极管驱动蜂鸣器。”,波形还是存在。

我在6楼可没有说用一支三极管驱动蜂鸣器之后,你想要消除的波形就会消失。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已经尝试“显然应该用一支三极管,由单片机控制三极管,三极管驱动蜂鸣器。”,波形还是存在。

2.蜂鸣 ...

你看到的波形显然是电源问题。
解决的方法:
1、蜂鸣器和单片机各自使用独立的稳压器。或者
2、蜂鸣器支路和单片机支路各自加LC滤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已经尝试“显然应该用一支三极管,由单片机控制三极管,三极管驱动蜂鸣器。”,波形还是存在。

2.蜂鸣 ...

首帖图中蜂鸣器串联200欧电阻。假定你测量的电流是准确的,那么20mA乘200Ω是4V,远超电源电压2.8V。

严重怀疑这些数值的真实性。

网友C:
限流电阻选200欧属于胡猜。严重偏离。设计不到位。
实际上每个元件参数的选择都不是随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首帖图中蜂鸣器串联200欧电阻。假定你测量的电流是准确的,那么20mA乘200Ω是4V,远超电源电压2.8V。

严 ...

加上限流电阻以后 肯定到不了20mA了 。

网友C:
另外,有语言表述问题。
文中提到“按下按键后”,但是上下文没有任何其他对“按键”的描述。

网友E:
1、驱动电流(灌电流)太大,要看你的单片机IO能不能扛得住
2、感性元件开通和关断对单片机的冲击都很大
3、建议使用三极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帖图中蜂鸣器串联200欧电阻。假定你测量的电流是准确的,那么20mA乘200Ω是4V,远超电源电压2.8V。

严 ...

十分感谢指出, 我的表述有问题
“2.蜂鸣器的电流规格书上是30mA,实际测试为20mA@2.8V22mA@3.0V.”这个数据是蜂鸣器直接接在2.8V的稳压源上的数据。

添加了200R的电阻后,测试为2.3mA@2.8V,声音小一些,但是满足设计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流电阻选200欧属于胡猜。严重偏离。设计不到位。
实际上每个元件参数的选择都不是随便的。 ...

需要的声音不是很大,固限流电阻选的大一些  没有按照蜂鸣器的额定电流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上限流电阻以后 肯定到不了20mA了 。

恩 是的 确实不会到20mA 感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有语言表述问题。
文中提到“按下按键后”,但是上下文没有任何其他对“按键”的描述。
...

深度解读表述确有问题

此设计共计5个按键,每按下一个按键(然后抬起),蜂鸣器就发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磁式蜂鸣器是感性负载。MCU驱动,必须要加一级驱动隔离,否则90%会令MCU工作异常。另外,有源蜂鸣器从来 ...

劳烦 能否详细解释一个 “感性负载对MCU的影响”

确实发现一致性差,后期考虑换成无源蜂鸣器。感谢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驱动电流(灌电流)太大,要看你的单片机IO能不能扛得住
2、感性元件开通和关断对单片机的冲击都很大
3 ...

感谢提供建议

关于第2点能否给出一些例子

网友G: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H:
电源很高端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