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运放输出PWM

楼主(2017-05-09):
附件PWM端接STM8单片机,输出至运放输入,运放输出0~10V调压,请教单片机输出电平怎么控制,以及软件控制?小白请教

网友A:
是要输出0~10V直流电压?
PWM过来做几级RC滤波给到运放,组成有源滤波,并加入放到,就能整出直流电压 了,记住一条,普通运放输出脚是不可以直接带电容负载的,否则会导致运放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