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MOS作电源开关,开通瞬间前级电源电压跌落。

楼主(2017-05-09):
现象描述:
1.MOS管打开时,会使前级电源VCC电压跌落。VCC_3G并联一个1000uf电容,初步判断是mos管开启瞬间充电电流引起,减小容值有比较小的改善,直接去掉后电压才不会跌落,但是这个储能电容又不能去掉,请问有无改进办法?
2.图1和图2   G级电阻位置不同对电路有没有影响,或者说哪个更好一点。

网友A:
前级电源VCC除了R1支路和Q1支路外还有没有其他负载?如果有,你要把对电压敏感的器件放在同一路,在这路上加串一个二极管,并一个大电容。如没有其他负载,你只要在R1上面加个二极管并一个大电容。电容大小要根据需要来定。

网友B:
控制MOS管电流就可以

网友C:
开关电路和仿真波形供 LZ 参考:

+1

网友D:
MOS管前面放一个更大的电容并加一个电阻做缓冲

网友C:
引用 网友E:
Q3不小心放错了符号。

谢谢提醒!看着波形差不多符合设计意图就上架了……重新来过:

网友F:
一个电容就让你前级挂了,这输出能力够可以的

网友G:
上楼电路很棒。但是串了这么个电阻,也限制了最大的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级电源VCC除了R1支路和Q1支路外还有没有其他负载?如果有,你要把对电压敏感的器件放在同一路,在这路上 ...

前级VCC还带了个LDO,电流不超过100mA。另外VCC来源于电池或者适配器;VCC这路上已经有并电容了。请问R1上并电容不能超过多大啊?

楼主:
补充一下:前级电源是锂电池或者适配器,电流有1A左右。另外电压只是MOS管开通那一瞬间跌落。还有请问G及上拉到R4哪一边有没有影响。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谢谢提醒!看着波形差不多符合设计意图就上架了……重新来过:

你是用AD仿真的?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是用AD仿真的?厉害了,我的哥

梦寐以求 OrCad ……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上楼电路很棒。但是串了这么个电阻,也限制了最大的工作电流。

电阻大小以负载最大电流和 PMOS 管的最大允许电流的平均值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大小以负载最大电流和 PMOS 管的最大允许电流的平均值而定。

后面负载电流峰值可能到1A以上,前级串电阻、二极管等方式损耗太大了。我刚试了GS间并104电容,1000uf间并100K电阻,暂时没有改善,等会再试下其他参数。

网友I:
在充能电容前面串联一个大电感,能够有效压制波动。
你本身这个设计就没有考虑大电容充电瞬间电流的问题,其实工程界早就有了所谓的“软启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面负载电流峰值可能到1A以上,前级串电阻、二极管等方式损耗太大了。我刚试了GS间并104电容,1000uf间 ...

AO3401 最大可承受 30A 的脉冲电流。降额一半,以 15A计。
取样电阻阻值计算为:0.7V / 15A = 46.6mOhm,取 47mOhm 。

电路进入稳态后,电流为 1A。取样电阻上功耗为 47 mW,
与 MOS 管 (Ron = 50 mOhm) 相当。

普通贴片电阻 0603 额定功率为 100 mW,仍有 50% 以上的降额幅度。

网友C:
从仿真波形看,Q1 和 Q2 电流为 0 ,PMOS 管偏置由 C1 维持。

假设单片机控制电压为 5V,电源电压也为 5V。
整个电路耗电 5V × 1A = 5W。
开关控制电路耗电为:
(47 + 50) mOhm × 1A + (5 - 0.7) V ^ 2 / 200 kOhm
= 97 mW + 92.45 mW = 189.45 mW

占约 0.18945 / 5 = 3.789% 的整个电路功耗。

网友J:
楼主这个1000uf的电容是个3G模块做补偿使用的,3G通信的时候,工作在爆发模式下的瞬态电流很大,可以达到2A左右,但是平均电流不会太大,PMOS控制电源,只是上电一瞬间,电容充电电流大,导致前级电压有跌落,最简单的方法,把1000uf的补偿电容,放在MOS管开关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1000uf的电容是个3G模块做补偿使用的,3G通信的时候,工作在爆发模式下的瞬态电流很大,可以达到2A ...

是的,我开始也想过,但是板子空间比较小,如果把1000uf放在前面来,布局的话大电容及MOS管离3G电源就相对比较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AO3401 最大可承受 30A 的脉冲电流。降额一半,以 15A计。
取样电阻阻值计算为:0.7V / 15A = 46.6mOhm, ...

我现在实验不太好改成你仿真那个电路,我是直接在100K上并了个104, 1000uf并了个电阻,没有改善。我准备直接把1000uf移到MOS管前面去了。 另外请教一下,我那个电路G极R4的位置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开始也想过,但是板子空间比较小,如果把1000uf放在前面来,布局的话大电容及MOS管离3G电源就相 ...

这个是大电容,储能,电源补偿作用的,可以放远点,没关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实验不太好改成你仿真那个电路,我是直接在100K上并了个104, 1000uf并了个电阻,没有改善。我准备 ...

有影响,但影响应该不大:只要两者的 VGS 都大于 MOS 管的导通电压 VTH。

事实上,每一个电路在电源和地之间都有滤波电容。
在未加电前这些电容上的压降一般为 0 。

把电源等效成一个理想电压源和一个阻值很小的内阻,
然后加到这样一个电路的瞬间,负载相当于短路(电容电压不能突变),
因此必然在电源线上产生很大的电流浪涌,同时在电源内阻上产生很大的压降。

改变这种状态的方法就是在上电瞬间,让开关的等效电阻变得比较大。
而随着电源滤波电容不断充电,让开关的等效电阻逐渐变小。这就是参考电路的原理。

只要电源回路里没有较大的(等效)电阻,
上电瞬间浪涌电流必然存在 —— 电源电压也必然在此时下降。

网友C:
另一种解决方法 —— LZ 看看下面链接里有没有合适的:
Littelfuse 中文官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影响,但影响应该不大:只要两者的 VGS 都大于 MOS 管的导通电压 VTH。

事实上,每一个电路在电源和地 ...

非常感谢你的分析,有个疑问,你的仿真电路里RL是并到电容端的,上电瞬间电容对地短路,这个电阻还能起作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分析,有个疑问,你的仿真电路里RL是并到电容端的,上电瞬间电容对地短路,这个电阻还能起作 ...

把整个电源的负载等效为一个电阻 RL (R Load) 进行仿真。
实际电路里没有这个电阻。

仿真波形图说明电源供电电流与电源负载电压同时缓慢上升,最后到达稳定状态。
没有电流浪涌;电源电压 VBB 保持稳定,上电瞬间没有下跌。

网友C:
把大电容移到 MOS 管前面,可能会(大部分地)解决问题。
如果没有放电回路,断电后大电容上的压降将维持不变。
但问题依然存在,因为有电源滤波电容。
只是这时候,浪涌电流持续的时间很短,普通示波器、万用表不一定能观测到。
应急可尝试一下。正式设计不建议采用此法。
因为浪涌的存在对元器件(产品)的可靠性不利。

网友K:
把栅极的开关量驱动替换为pwm驱动。先把占空比设小一点,这样mos导通不充分,ds间电阻较大。利用这个导通电阻限制电流,等电压合适了再完全导通。硬件0成本0改动。

你这个也是软启动,楼主这个办法在电源设计中很常见,利用RC放电原理,让PMOS的G级电压缓慢降到0V,这个过程PMOS的内阻由大慢慢变小,其实原理是一致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开始在GS间并联一个10uf的电容后,电压跌落有明显改善,后来看了一个PMos软启动方案,单独在DG间并联一个0.1uf,电压基本无跌落。最终采用DG间并电容解决。

楼主:
没有权限发链接, AN-1030这个MOS开关的datasheet里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下,很好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开始在GS间并联一个10uf的电容后,电压跌落有明显改善,后来看了一个PMos软启动方案,单独 ...

好办法。

网友L: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开始在GS间并联一个10uf的电容后,电压跌落有明显改善,后来看了一个PMos软启动方案,单独 ...

采用MOS管的非饱和导通来限制电流,或者说利用MOS管的放大区间,增加G级控制上升沿时间来导通就能减小波动。但是要注意MOS管的功耗跟发热情况,如果是平凡开关的话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M:
从仿真波形看,Q1 和 Q2 电流为 0 ,PMOS 管偏置由 C1 维持

网友N(2022-04-25):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开始在GS间并联一个10uf的电容后,电压跌落有明显改善,后来看了一个PMos软启动方案,单独 ...

你好,在DG之间并联电容0.1uf的电容,这个方案你是在哪里看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