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两个单片机之间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7-05-09):
最近做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主控部分一部分为控制部分,距离比较远  达到3m左右,本来想走总线控制的方式  ,但是线太多了  线太粗了不允许,现在想用两块单片机分开控制,中间做通讯,

我想问的是,两个块板子相距3m左右,用什么通讯方式比较好,比较稳定?

网友A:
如果数据不多,用485吧,稳定

网友B:
485是半双式的,CAN是全双工的,如果单片机带有CAN控制器,即可加个CAN接口芯片,做CAN通讯,CAN通讯只能用于数据量少的情况,如果数据量不少,那还是485吧

网友C:
485也有全双工的,看你用什么芯片?

网友D:
为什么不用232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232呢?

232的确是最简单的....

网友F:
3米用232没问题,或者,如果嫌485不是全双工,可以考虑422啊。

网友G:
232通讯简单明了,而且还不如另外买通讯控制芯片,一般单片机都集成

网友C(点评):
一般MCU集成的是UART,不是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