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关于滑动变阻器调节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7-05-09):
要求: 需要20V~30V电压,现有26V电压
想法:串联滑动变阻器使26V电压降为20V,再用Boost升压调节,不知是否可行,会不会对后续电路产生影响

楼主:
可承受功率要100W,电流最大3A

楼主:
想法比较简单,不用Buck电路的原因是太多PWM波需要调控太复杂,因为后续电路也需要Boost

楼主:
还请大大们指导,主要怕受到后续电路影响

楼主:
滑动变阻器分压电路

网友A:
不如做成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做成隔离的。

刚刚测试过,效果不是很好,因为后续电路会影响这个电压。
老铁,你说的隔离电路有具体电路图吗?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做成隔离的。

刚刚测试过不加隔离的,效果不是很好,因为后续电路会影响这个电压。
老铁,你说的隔离电路有具体电路图吗?很关键

网友B:
既然有Boost,为何还要用滑动变阻器?
不知道你计算过没有需要多大阻值和功率的滑动变阻器,效率是多少,你以为随便用一个滑动变阻器就能分压了吗?想错了,一算可能吓你跳。
现在就帮你算算。
先假设你的26V电压是理想电压源,没有内阻,功率无穷大。
根据戴维南等效定理,你的滑动变阻器会改变你电源的电压,同时也会改变电源的内阻。
首先你说26V分压为20V,你说是串联,实际是不可能的,在你负载很轻的时候,根本不可能降电压,所以只能是并联,然后抽头分压。
现在假设滑动变阻器的总阻值是26R,在20R处抽头,得到20V电压,电源内阻为1/(1/20+1/6)R,即20R电阻和6R电阻并联,约等于4.615R;
然后,你的电源等效电压为20V,
你需要输出100W,3A的功率,按照电源输出最大功率时,负载和内阻相等算,(假设你的Boost电路效率100%,输入电压范围适应能力很强),得出电源的等效内阻不能超过1欧姆
即4.615R=1欧姆,那么R=0.217欧姆,即滑动变阻器总阻值5.634欧,抽头部分分别为4.33欧姆和1.30欧姆。这是最大值,不能再大了,否则就不能输出那么大功率了。
那么此时滑动变阻器静态消耗电流为26/5.634=4.615A,静态消耗功率为26*4.615=119.99W;
当输出100W功率时,滑动变阻器抽头输出电压为10V,滑动变阻器抽头两端的电流分别为2.306A和12.306A,此时滑动变阻器两端的功率为23W和196.9W,电源输出总功率为319.9W。
然后按照比例计算,你在6R上发热196.9W,那么在26R上要可以承受853.23W功率,即你至少需要一个850W以上的滑动变阻器和320W以上的电源才能完成此任务。

楼主:
请问Boost隔离电路怎么做

网友B:
接上面,实际上如果你想要简单的,还不如串联9个大电流二极管,吃掉6V电压。这样,在你满功率输出的时候,二极管上的发热才30几W。效率勉强还能到75%呢。

网友B:
通过这个计算,希望大家都能明白,通过电阻器调电压是很通常的方法,
但是绝对不能在电源上这么用,因为电阻器本身消耗的功率要远大于输出功率,
实际上,在调信号电压的时候也是这样,只不过这时候偶们都没有考虑功率和效率的问题。

网友B:
其实有很多现成的能升降压的Buck-Boost电路可选。
如果只是几W的电源,用什么方案,玩玩倒无所谓,
但是到了几十上百W的功率的时候,就一定要按正规的方法来了,否则也玩不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测试过不加隔离的,效果不是很好,因为后续电路会影响这个电压。
老铁,你说的隔离电路有具体电路图 ...

例如一个典型的UC3842反激电源,做一点改动。
1 供电不用辅助绕组,直接从26V降压(比如7818)
2 反馈用可变分压,实现你需要的20V-30V输出
3 因为电压低,开关管也改成电压大电流的型号

网友C:
用电阻分压再电源的处理确实不合理,quakegod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D:
去搜Linear Technology的产品,有可升可降的芯片的!当然 价格会高一点

另外感叹一声:国人一边骂自己的产品质量差,一边又是自己不舍得用一些“优雅”的方法,不是针对楼主,只是感叹一下·········

网友E:
大功率,楼主的想法太可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Boost,为何还要用滑动变阻器?
不知道你计算过没有需要多大阻值和功率的滑动变阻器,效率是多少,你 ...

之前想法不太成熟,多谢前辈教导了。
现在用了2596降压,然后boost升压。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有什么电路可以使整体电路前后电压电流不相互影响呢,是隔离电路吗,电磁隔离,光耦隔离那种?
举个例子就是,我输入电压30,然后接了后续电路,输入电压降为20了,就是怎样使这个电压稳定,稳压源可以吗?
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想法不太成熟,多谢前辈教导了。
现在用了2596降压,然后boost升压。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有什么电 ...

任何电源都不是理想的,都有内阻,接上负载电压都会掉。
就算是我们220V的市电,接上负载都会掉电压。
如果电源内阻小,电压掉得就小,如果内阻大,掉得就多。
我们市电一般的电阻在0.1-0.5欧姆左右。接上一个1000W的电器,电压掉1-2V,其实看不出来。
一般我们用的电源,内阻也都是零点几欧姆左右。即便是干电池,内阻也不会超过0.5欧姆。
你的电源掉电压那么多,是电源等效内阻太大,差不多有几欧姆了,说明电源性能太差,这是电源本身性能决定的,外部没法救。
即便能有一个电路,让电压稳定了,电源的输出功率也不会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电源都不是理想的,都有内阻,接上负载电压都会掉。
就算是我们220V的市电,接上负载都会掉电压。
如 ...

前辈,受教了。 虽然之前也大概搞清楚这个问题了,但是还是特别感谢您能每次这么有耐心回复晚辈。

网友F:
先说要的是交流还是直流电压,交流用调压器;直流用dc、dc变换器(开关电源)。再说如果前后不受影响,前面的电源功率一定要大于后面的负载。就像是30岁的爸爸托着3岁的儿子,反过来就受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