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9vac转换3.3v(ad)/2A和1.8v(AD)/600MA求助

楼主(2017-05-09):
现在想设计一个开关电源9vac转换3.3v(ad)/2A和1.8v(AD)/600mA,一开始想用反激式开关电源后面发现输入电压好小感觉不合适啊,请问这种情况应该考虑什么解决方案呢?要求是只能用一颗ldo,dc/dc数目不限。请大神们给点建议。

楼主:
求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A:
这个电压用FB没必要,加整流桥,用普通的DC-DC就可以搞定。看你是要恒压还是恒流输出而已

网友B:
整流桥加DCDC +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