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连接24C04后,上电CPU不工作

楼主(2017-05-09):
香版主,你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明白什么原因了。
STM32F407ZET6片子,PB8、PB9用于I2C1,通过74HC4052开关将SCL(PB8)、SDA(PB9)连接到24C04,没连接24C04芯片时上电后CPU工作正常,连接24C04后上电CPU不工作。仔细检查了线路,没有问题。
后来将PB8断开24C04的SCL连接后上电,CPU工作正常,然后再连接上24C04(未断电情况下),CPU仍工作正常。连接24C04的SCL后上电,CPU不能工作正常。
用万用表测量PB8电压,连接24C04上电时,PB8电压始终为0,CPU不工作。断开24C04的SCL连接时上电,PB8电压为3.3V,CPU工作正常。
无法理解这是什么原因了?

I2C1

I2C1

网友A:
是芯片电压有问题?

网友A:
PB8电压始终为0,看看芯片的其他功能是否可用?

楼主:
模拟开关两边(CPU端和24C04端)都有上拉电阻,见图示。
芯片电压正常,其他功能也是正常。

网友B:
你24c02要么接错腿了.要么就是假芯片...
如果 scl 一直为低,iic 就工作不正常!!!

网友C:
仔细检查硬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D:
单步调试看看程序能不能执行

网友D:
使用的是评估板吗?看看上拉电阻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E(2017-06-16):
软件问题吧

网友F:
如果你的IIC线一直为低,那就不正常了,IIC通信时,只要一空闲,总线就会置高,也就是上拉电阻拉高。
分析得到两个:
1,你的IIC程序有问题,如果是模拟IIC,你的IO设置是不是开漏
2,你的硬件这两根线上有没有接别的东西,或芯片接反了。
你可以这样分板,首先去掉芯片,电压如果正常,问题就是2
如果还是一样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