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AD637的仿真问题 Discontinuing simulation due to convergence problem

楼主(2017-05-09):
第一次是用ORCAD并且是刚入行的萌新,想问一下对AD637的最简单电路仿真,图如下,为什么老有这个收敛问题,求大佬指点带小弟入门啊

网友A:
把第一张图里的 "Autoconverge" 勾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第一张图里的 "Autoconverge" 勾上试试。

勾上了还是不对,显示分析失败。我用multisim仿真也是会出现问题,是不是这个基本电路连接就有错

楼主:
太蠢了电源接反了麻烦大佬了T T

网友B:
专做ADI原装现货和海外订货,接收ADI全系列询价。有需要请联系QQ267416049.

网友C:
楼主现在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但是一直解决不了

网友D(2019-12-25):
这个mode 估计不是PSPIE库里的   只有PSPICE库里的才能仿真     我在PSPICE库里没找到这个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