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单片机M法测直流电机的传递函数

楼主(2017-05-09):
请问利用阶跃响应法测直流电机的传递函数的K值时,用单片机提供一个占空比的PWM会对应一个转速,这时直流电机电枢两端的电压是指平均电压吗?

网友A:
可以试试。

楼主:
意思是电压也要乘以占空比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电压也要乘以占空比吗

是的;

这是初步的,实际你要加反馈测试;
再说输出电压不是很准也没关系啊;
调节PWM占空比主要还是调速的;

你要是用电源电压做参考还是有误差的,电压电压会波动比较大;

一般可以加个霍尔调速

网友C:
我觉得电机会产生一个反电动势,如果能提出来测这个,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这是初步的,实际你要加反馈测试;

因为我用的是带编码器和减速器的直流电机,你所说的反馈调速,是不是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电机会产生一个反电动势,如果能提出来测这个,也可以

反电动势可以通过公式消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这是初步的,实际你要加反馈测试;

您说的反馈调速是不是要实现速度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这是初步的,实际你要加反馈测试;

您说的反馈调速是不是实现速度闭环控制,要用到PID算法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电动势可以通过公式消除吧?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