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上拉电阻的困惑

楼主(2017-05-10):
问题描述很简单,但是一直困扰我
常听说上拉电阻可以增加信号驱动能力,那么本来就是驱动能力弱,
再加上一个电阻,岂不是更加削弱了信号的驱动能力吗?
谢谢回答!

网友A:
就好比,你走不动了,有人拉你一把一样。

网友B:
顶二楼!人家用一定的力气拉着你走路,走路会快点;
不过你要停止,就要用力了;
所以是加大驱动能力还是减少了驱动能力你自己看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二楼!人家用一定的力气拉着你走路,走路会快点;
不过你要停止,就要用力了;
所以是加大驱动能力还是减 ...

谢谢回答,还有不动地方
我要停止,就要用力,怎么理解
这时还有人拉着吗?
不要见笑,真心提问,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还有不动地方
我要停止,就要用力,怎么理解
这时还有人拉着吗?

用一个电路的例子来说一下;
一个5V下的IO,用51芯片来说吧,内部电阻大约10K,可以输出0.5ma的电流,驱动一个NPN的B极,这个IO的工作电流为H=0.5(对外部输出);L=0.5(内部的上拉电阻,对外为0);
加上一个500的电阻,IO输出电流为H=0.5(原来的上拉)NPN-B电流为0.5+10ma;L=0.5+10(内部电阻+外部上拉电阻);
可以看到输出高电平时IO电流没有多少变化,NPN的电流来自外部的上拉电阻,输出低电平时就不同了;
因为你的电阻没有断开,所以这个力一直在;
另目前的芯片多有增强的IO方式,包括推挽方式,这个方式是可以输出相对较大的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电路的例子来说一下;
一个5V下的IO,用51芯片来说吧,内部电阻大约10K,可以输出0.5ma的电流,驱 ...

首先谢谢你的热情回答
我现在不懂的地方在于,
如你说所,在加了500欧姆电阻后,
IO输出电流为0.5毫安,这个不变
但是NPN的基极电流应该是5/(500+10K)吧,不应该是5/500 + 5/10k吧
我是这里没有明白
谢谢你的不厌其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热情回答
我现在不懂的地方在于,
如你说所,在加了500欧姆电阻后,

电阻是并联关系;
上面的0.5+10是电流,NPN的BE电压大约0.7V,这里没有计算,是假设电压全部加在电阻上;
10K电阻5V;
口算,错了勿怪,这几年看到数字脑袋就没有正常转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并联关系;
上面的0.5+10是电流,NPN的BE电压大约0.7V,这里没有计算,是假设电压全部加在电阻上; ...

首先谢谢,
你的意思是说,外加的500欧姆的电阻和内部的10K电阻是并联
如果是这样并联后,确实输出电流(驱动能力)是增强了
可以这么理解吗?
不懂之处太多,望海涵

网友C:
并联  不是串联

网友D:
就像20层楼,本来你在5层楼上爬上爬下.,然后你电梯送你到10楼.然后你就在10楼爬上爬下.

但是救你的人在远方,你5层他是看不见的,但是10层就看见了...明白了么

网友D:
详细写了一下,鼓励刨根问底的精神。点击签名有干货
高清大图
https://pan.baidu.com/s/1hs9SBrQ需要下载才能显示高清.百度网盘也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像20层楼,本来你在5层楼上爬上爬下.,然后你电梯送你到10楼.然后你就在10楼爬上爬下.

但是救你的人在远方 ...

首先谢谢回答
你说所的爬上指的是上拉?爬下指的是下拉?
后面说到救我的人,这是要干什么?
这些自己没有理解,希望你可以再解释解释
才疏学浅,真心求解,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回答
你说所的爬上指的是上拉?爬下指的是下拉?
后面说到救我的人,这是要干什么?

你竟然看不懂....

输出高==你上爬
输出低==你下爬

救你的人=ttl 点评规范, coms 电平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竟然看不懂....

输出高==你上爬

输出要通过往上提升或者往下下降,才能满足目标电平的需要
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出要通过往上提升或者往下下降,才能满足目标电平的需要
可以这么理解吧 ...

对,或者说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或者说更稳定

谢谢你的不厌其烦,致敬刨根问底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  不是串联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并联关系;
上面的0.5+10是电流,NPN的BE电压大约0.7V,这里没有计算,是假设电压全部加在电阻上; ...

谢谢你的不厌其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好比,你走不动了,有人拉你一把一样。

谢谢你

网友E:
上啦,有时候并不仅仅是加强能力,更重要一点是防止干扰

网友F:
所有的人都没说到重点上。
很多数字电路,以TTL为典型代表,和一些准双向口,还有OC输出等,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出能力是不同的。
一般TTL低电平驱动能力在10-20mA,而高电平驱动能力只有800uA。
这时候,加一个上拉电阻,可以弥补高电平输出能力的不足,但是消耗了更多一些的低电平驱动能力。
这时候,这个上拉电阻,需要计算一下才能确定阻值。
更有甚者,OC门其实没有高电平输出能力,高电平输出,完全靠上拉电阻来提供。
另外,数字电路处在输入时,阻抗是非常大的,非常容易受到干扰,这时候加一个上拉或下拉电阻,两个作用,1,确定一个无信号时的输入电压,2,减小输入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
其实除了上拉电阻,还有可以有下拉电阻。不过由于很多需要上拉或下拉电阻输出门的特性大部分是OC,所以上拉电阻用得多。
如果输出是推挽的,而且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出能力相同。而且输出没有使能控制,则完全不需要上拉或下拉电阻。
一般CMOS门电路输出阻抗在几十到100欧姆左右,远小于上拉/下拉电阻的阻值。

这才是回答到点子上了。

网友G:
看评论好有意思哦

网友H:
一、定义: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二、上下拉电阻作用:
1、提高电压准位:a.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 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b.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的搞电平值。
2、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3、N/A pin防静电、防干扰: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 提供泄荷通路。同時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4、电阻匹配,抑制反射波干扰: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5、预设空间状态/缺省电位:在一些 CMOS 输入端接上或下拉电阻是为了预设缺省电位. 当你不用这些引脚的时候, 这些输入端下拉接 0 或上拉接 1。在I2C总线等总线上,空闲时的状态是由上下拉电阻获得
6. 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输入端如果是高阻状态,或者高阻抗输入端处于悬空状态,此时需要加上拉或下拉,以免收到随机电平而影响电路工作。同样如果输出端处于被动状态,需要加上拉或下拉,如输出端仅仅是一个三极管的集电极。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电源到元件间的叫上拉电阻,作用是平时使该脚为高电平
地到元件间的叫下拉电阻,作用是平时使该脚为低电平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范围由器件来定(我们一般用10K)
+Vcc
+------+=上拉电阻
|+-----+
|元件|
|+-----+
+------+=下拉电阻
-Gnd
一般来说上拉或下拉电阻的作用是增大电流,加强电路的驱动能力
比如说51的p1口
还有,p0口必须接上拉电阻才可以作为io口使用
上拉和下拉的区别是一个为拉电流,一个为灌电流
一般来说灌电流比拉电流要大
也就是灌电流驱动能力强一些}
三、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综合考虑
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
四、原理:
上拉电阻实际上是集电极输出的负载电阻。不管是在开关应用和模拟放大,此电阻的选则都不是拍脑袋的。工作在线性范围就不多说了,在这里是讨论的是晶体管是开关应用,所以只谈开关方式。找个TTL器件的资料单独看末级就可以了,内部都有负载电阻根据不同驱动能力和速度要求这个电阻值不同,低功耗的电阻值大,速度快的电阻值小。但芯片制造商很难满足应用的需要不可能同种功能芯片做许多种,因此干脆不做这个负载电阻,改由使用者自己自由选择外接,所以就出现OC、OD输出的芯片。由于数字应用时晶体管工作在饱和和截止区,对负载电阻要求不高,电阻值小到只要不小到损坏末级晶体管就可以,大到输出上升时间满足设计要求就可,随便选一个都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一个电路设计是否优秀这些细节也是要考虑的。集电极输出的开关电路不管是开还是关对地始终是通的,晶体管导通时电流从负载电阻经导通的晶体管到地,截止时电流从负载电阻经负载的输入电阻到地,如果负载电阻选择小点功耗就会大,这在电池供电和要求功耗小的系统设计中是要尽量避免的,如果电阻选择大又会带来信号上升沿的延时,因为负载的输入电容在上升沿是通过无源的上拉电阻充电,电阻越大上升时间越长,下降沿是通过有源晶体管放电,时间取决于器件本身。因此设计者在选择上拉电阻值时,要根据系统实际情况在功耗和速度上兼顾。
3.从IC(MOS工艺)的角度,分别就输入/输出引脚做一解释:
1. 对芯片输入管脚, 若在系统板上悬空(未与任何输出脚或驱动相接)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此时很有可能输入管脚内部电容电荷累积使之达到中间电平(比如1.5V), 而使得输入缓冲器的PMOS管和NMOS管同时导通, 这样一来就在电源和地之间形成直接通路, 产生较大的漏电流, 时间一长就可能损坏芯片. 并且因为处于中间电平会导致内部电路对其逻辑(0或1)判断混乱. 接上上拉或下拉电阻后, 内部点容相应被充(放)电至高(低)电平, 内部缓冲器也只有NMOS(PMOS)管导通, 不会形成电源到地的直流通路. (至于防止静电造成损坏, 因芯片管脚设计中一般会加保护电路, 反而无此必要).
2. 对于输出管脚:
1)正常的输出管脚(push-pull型), 一般没有必要接上拉或下拉电阻.
2)OD或OC(漏极开路或集电极开路)型管脚,
这种类型的管脚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实现线与功能(此时多个输出可直接相连. 典型应用是: 系统板上多个芯片的INT(中断信号)输出直接相连, 再接上一上拉电阻, 然后输入MCU的INT引脚, 实现中断报警功能).
其工作原理是: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 OD型管脚内部的NMOS管关闭, 对外部而言其处于高阻状态, 外接上拉电阻使输出位于高电平(无效中断状态); 当有中断需求时, OD型管脚内部的NMOS管接通, 因其导通电阻远远小于上拉电阻, 使输出位于低电平(有效中断状态). 针对MOS 电路上下拉电阻阻值以几十至几百K为宜.
(注: 此回答未涉及TTL工艺的芯片, 也未曾考虑高频PCB设计时需考虑的阻抗匹配, 电磁干扰等效应.)
1, 芯片引脚上注明的上拉或下拉电阻, 是指设计在芯片引脚内部的一个电阻或等效电阻. 设计这个电阻的目的, 是为了当用户不需要用这个引脚的功能时, 不用外加元件, 就可以置这个引脚到缺省的状态. 而不会使 CMOS 输入端悬空. 使用时要注意如果这个缺省值不是你所要的, 你应该把这个输入端直接连到你需要的状态.
2, 这个引脚如果是上拉的话, 可以用于 "线或" 逻辑. 外接漏极开路或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其他芯片. 组成负逻辑或输入. 如果是下拉的话, 可以组成正逻辑 "线或", 但外接只能是 CMOS 的高电平漏极开路的芯片输出, 这是因为 CMOS 输出的高, 低电平分别由 PMOS 和 NMOS 的漏极给出电流, 可以作成 P 漏开路或 N 漏开路. 而 TTL 的高电平由源极跟随器输出电流, 不适合 "线或".
3, TTL 到 CMOS 的驱动或反之, 原则上不建议用上下拉电阻来改变电平, 最好加电平转换电路. 如果两边的电源都是 5 伏, 可以直接连但影响性能和稳定, 尤其是 CMOS 驱动 TTL 时. 两边逻辑电平不同时, 一定要用电平转换. 电源电压 3 伏或以下时, 建议不要用直连更不能用电阻拉电平.
4, 芯片外加电阻由应用情况决定, 但是在逻辑电路中用电阻拉电平或改善驱动能力都是不可行的. 需要改善驱动应加驱动电路. 改变电平应加电平转换电路. 包括长线接收都有专门的芯片.

网友I:
学习了,大家的讨论受益匪浅

网友J:
值得学习探讨,赞一个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一、定义: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上拉是对器 ...

学习了

网友L:
大部分IO口的高电位输出电流要小于低电位吸收电流,所以很多时候低电位驱动能力够,而高电位驱动能力差一点,如果加个上拉电阻,损失一点低电位驱动能力而提升高电位驱动能力。举个例子,某个IO口输出高电位1mA,低电位吸收电流2mA,在使用的时候其驱动能力就1mA,而如果上拉一个0.5mA电流,起驱动能力就能达到1.5mA,不管是高电位还是低电位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所有的人都没说到重点上。
很多数字电路,以TTL为典型代表,和一些准双向口,还有OC输出等,高电平和低电平 ...

终于有人说到重点了。主要是原来芯片内部的高、低电平驱动能力不对称,才需要在弱的一方加拉电阻以增强驱动力。
例如对于人来说,一般往前跑比较快,而退着跑比较慢。如果退着跑时,有个人往后拉你一把,可能退着跑就能快点。
但由于往后拉这个人一直都在的,所以你往前跑时,它还在往后拉,这就会降低你往前跑的速度。但由于往前跑的力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往后拉的人对你的影响不大。虽然牺牲了一点往前跑的速度,但却对退着跑的速度有比较多的提升,因此权衡下来还是划算的。
另外一个例子,例如一个活塞,活塞开口一端系了一根软绳,你能通过绳子把活塞拉出来,但却很难通过绳子把活塞推回去。
但如果此时在活塞另外一端和缸顶之间加一个橡皮筋或弹簧(可以想象成上拉电阻),那么只要我松开绳子,根本不用推,
活塞就会自动回去。此时虽然再通过绳子把活塞拉出来时,要用更大的力(克服橡皮筋或弹簧的拉力),但这都是值得的,
至少活塞能够回去了,而不像之前,用绳子没办法推进去。
因此增加上拉电阻,只能增加高电平的输出能力,同时会削弱一些低电平的输出能力,这是一个取舍的过程。

说得好

网友N:
以传统51代表的io口驱动能力不对称,或者oc电路,才需要上拉

网友N:
输入上拉,纯粹是为了抗干扰

网友O(2017-06-10):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许多,但我觉得这个可以从驱动电流的角度考虑。并联上拉电阻对电压其实是没有影响的,但它增大了驱动电流。

网友P:
单片机可以有推挽(输出大电流)和开漏(断开内部上拉),可以根据实际电路参数配置模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M:
终于有人说到重点了。主要是原来芯片内部的高、低电平驱动能力不对称,才需要在弱的一方加拉电阻以增强驱 ...

说得好,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Q:
OC门/OD门 必须上拉 。不是提高驱动能力,是有无驱动能力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