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编码器角度问题

楼主(2017-05-10):
增量式编码器,假设正转编码器的角度是从0到360度,那反转的时候,编码器处理的角度应该是从360到0还是都是0到360度,用于FOC控制

楼主:
有人知道电机正反转,增量编码器转换过来的角度增量是一样的还是相反的

网友A:
增量式编码器是输出2路脉冲,AB相,相位差90度,根据某一相超前判断方向。编码器不会直接输出角度

网友B:
一般“增量型编码器”输出两个A、B脉冲信号和一个Z(L)零位信号,A、B脉冲互差90度相位角。通过脉冲计数可以知道位置,角度和圈数增量,通过A,B脉冲信号超前或滞后可以知道方向,停电后,必须从约定的基准重新开始计数。由于A,B相差90度,所以根据那个在前,可以判断正转和反转。

网友C:
增量编码器没有你说的绝对的 0 度及 360 度的位置, 只有一个相对的位置。 任何时刻的 AB 相的变化视 AB的电平变化确定是正转还是反转。

网友D(2017-11-23):
网上资料多,慢慢看看,慢慢学

网友E(2018-02-25):
正向是0到360,反向是360到0

网友F(2019-03-20):
利用AB相位判断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