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初始化命令acmd的返回值一直不对,循环发送也没有用

楼主(2017-05-10):
sd卡我发的cmd55+acmd41,收到的返回值第一次是0x01,循环发送就是0x01和一个十几个字节的返回值交替出现

楼主:
我知道下面有个问一样问题的帖子但是时间久远没有回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下面有个问一样问题的帖子但是时间久远没有回复了

先排除硬件的问题,再下载一个别人调试好的程序试试结果

网友B:
检查供电电压是否在合理的范围内,我这边是用3.3V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硬件的问题,再下载一个别人调试好的程序试试结果

我用的是TI的cc2650,没有例程,官方也没有,他们只给了写flash的例子,明明自己的开发板上面有sd卡槽,居然没有做相关的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供电电压是否在合理的范围内,我这边是用3.3V供电的

供电检查过了,是3.34V左右,OCR寄存器里对这一段的电压也是支持的

网友B:
你是用专用芯片控制还是用单片机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专用芯片控制还是用单片机来控制的?

cc2650,一款蓝牙芯片,核心部分是arm,cortex—m3

楼主:
我发现虽然acmd41的返回值不正确,但我发cmd17去读扇区并没有什么问题,能读出来,但是写扇区就不行了

楼主:
这个是示波器上看到的两个返回值

楼主:
重复发cmd55+acmd41,这俩返回值交替出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cc2650,一款蓝牙芯片,核心部分是arm,cortex—m3

是用单片机的SDIO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单片机的SDIO接口吗?

具备spi功能的4个gpio,片内也有spi控制器对管脚进行配置

楼主:
我核对了一下,acmd41的返回值一直是图里面的一大堆,没有0x01,0x01是cmd55的返回值

楼主:
我详细说一下我的整个初始化流程吧;
首先发送cmd0【0x40,0,0,0,0,0x95】,返回值是R1=0x01.
再发送cmd8【0x48,0,0,0x01,0xaa,0x87】,返回值是R7=R1+操作电压反馈+cmd8 check pattern总共6个字节,我用示波器得到的返回值是0x01,0,0,0,0x01,0xaa,这个应该是争确的吧。
第三步发送cmd55,返回值0x01
第四步发送acmd41,返回值如上面的图,一大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备spi功能的4个gpio,片内也有spi控制器对管脚进行配置

哦,SPI也是可以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SPI也是可以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SPI也是可以用的啊

卡了这么久也是醉了,问同学接了两张不同牌子的卡也全都卡在acmd41这一步了,奇怪的是接下来读扇区都没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卡了这么久也是醉了,问同学接了两张不同牌子的卡也全都卡在acmd41这一步了,奇怪的是接下来读扇区都没啥 ...

好吧,那你慢慢排查吧,我也不知什么问题,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那你慢慢排查吧,我也不知什么问题,帮不了你

好吧,准备换2g的卡试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准备换2g的卡试试了

问题找到了吗?

楼主(2017-07-08):
引用 网友B:
问题找到了吗?

没有,我这边联系sd卡厂家了,和技术支持分析了一下也觉得我程序应该没啥问题,他把卡拿回去检测了,还没有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我这边联系sd卡厂家了,和技术支持分析了一下也觉得我程序应该没啥问题,他把卡拿回去检测了,还没 ...

不会吧,那你换一张卡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那你换一张卡没问题吗?

手里还有两张卡但是都是杂牌的,一个完全没有返回值,一个有返回值而且都是对的,但是用winhex看没写进去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里还有两张卡但是都是杂牌的,一个完全没有返回值,一个有返回值而且都是对的,但是用winhex看没写进去 ...

这还真分析不出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真分析不出什么问题

所以我现在接近半放弃状态了,厂家那边已经十多天没有消息了,我看我寄回去那几张卡可能要石沉大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我现在接近半放弃状态了,厂家那边已经十多天没有消息了,我看我寄回去那几张卡可能要石沉大海 ...

也有可能,可能得等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可能得等一段时间

最好是他们发现了问题正在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好是他们发现了问题正在解决

希望吧

网友C:
请问楼主有最新的消息么?我这面也是卡在ACMD41上面,一直是返回0x01;不过我的CMD55也可以返回0x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