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如何输出10K到50K的方波 怎么设计?

楼主(2017-05-10):
(无正文)

网友A:
方法一:用定时器或者计算好延时,控制io输出就可以

网友A:
方法二:设置mclk或者smclk为你要的频率,然后设置相应的mclk或者smclk io输出

网友B:
用定时器 定时 用io口输出 需要驱动了加驱动

网友C:
可以使用定时器实现。

楼主:
已经使用PWM模式输出了方波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控制方波个数

网友C:
建议使用DDS芯片,这个频率更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使用PWM模式输出了方波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控制方波个数

在中断里计数

网友D:
这个可以用MCU的PWM功能的。

网友E:
定时器设计方波。

网友F:
对于MSP430芯片有要求?

网友G:
需要变动的PWM?

网友H:
这个定时器就可以实现方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DDS芯片,这个频率更稳定。

DDS芯片主要是用于正弦波之类的。

网友E:
或者使用PWM功能。

网友F:
现在的MSP430都有PWM波形。

网友G:
使用msp430的pwm可以改变方波频率。

网友H:
在程序里面设置定时器中断,产生方波。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定时器实现。

定时器不能产生新频率的波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方法二:设置mclk或者smclk为你要的频率,然后设置相应的mclk或者smclk io输出

这个频率是可以改变吗?

网友L:
对硬件有什么要求?

网友:
10k2的方波怎产生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DDS芯片,这个频率更稳定。

DDS模块一般还需要比较器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定时器实现。

一般都时钟分频的整倍数。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方法二:设置mclk或者smclk为你要的频率,然后设置相应的mclk或者smclk io输出

mclk不是固定的频率输出吗?

网友:
一般都是时钟的整分频才行。

网友L:
建议使用PWM输出方波。

网友M:
这个一般都是采用定时器处理的

网友N:
使用PWM输出波形。

网友N:
msp430 集成了PWM的控制功能

网友O:
使用PWM输出方波。

网友O:
还可以通过定时器模拟PWM方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K:
mclk不是固定的频率输出吗?

可以改变频率配置

网友J:
使用定时器控制。

网友J:
也可以是PWM实现方波。

网友P:
这个不是设计难题的,,黑利用好timer的PWM 功能的即可。

网友Q:
可以使用PWM输出方波。

网友Q: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MSP430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MSP430芯片?

5438A

网友R:
使用定时器或者延时实现方波的输出。

网友R:
楼主使用的msp430有PWM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