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充电器拆解鉴赏

楼主(2017-05-10):
两种5V1A的USB充电器。
都是京东自营买的,一种25元,一种18元,大家看看哪种贵些?

再附加一些粗略的测试结果:
测试方法是带5V1A的负载,工作整晚:
1、温升,用红外温度计测量外壳温度,两者都在34~41度之间,不同位置温度差别大,数字上无法分辨两者高低。用手摸的主观感觉,左边的稍低一点点。
2、电压精确度和稳定性,空载都是5.0xxV,带载5.0XXV,工作一段时间温度升高后,输出都到了5.1XXV,两者都算很稳定。
3、短路保护,用万用表电流档短路5V输出。左边的短路后,短路电流在0和0.8A之间不断切换;右边的短路后,短路电流一直是0.6A的样子。感觉上左边的短路保护要好一些。
4、体积上,左边的小巧不少
另外给出京东网页上的产品安全规格,供参考

网友A:
没看出来有什么区别
这种电源可以卖到这么贵?

网友B:
目测左面的好点点

网友B:
电源有些贵呀,没看出多好

网友C:
投左边贵

网友D:
电路板看不清,看电路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E:
输出电流越大,功率越高,难度系数越大越贵,记得我前一段时间买的充电器5V2.5A的五十块钱一个,应该是电流大的贵一点吧!图没看出来

网友E:
我投右边的贵一点

网友F:
投左边的贵

网友G:
投左边的贵,固定白胶是上了心思的。高低压还有塑料片隔离。

网友H:
图3 电容和变压器周围那部分白色物质是什么?
是固定胶绝缘胶?还是其他的?

网友I:
这么贵,用料还一般。

网友J:
很显然右边的成本高不少。磁心更大,PCB是双面的,电容体积更大。
但右边的似乎是外行做的,所以虽然它成本高卖的价钱也高但性能PK下来很可能要输给左边。

网友K:
投右边,最后一张图摆明了告诉我左边的那个板子是存在问题的吧。

网友L:
投给左边。

网友M:
肯定是左边了

网友N:
这也信,上次在手机电买了一个,号称小米专供,用了几天就坏了

网友O:
感觉左边的应该会贵一些,但是按照套路来的话是右边。

网友J:
左边是“华为”,
右边是“绿联”,
卖价其实跟用料做工关系不大了。。。。。。。
。。。。。。。。。。。。。。。。。。。。

网友P:
引用 网友J:
左边是“华为”,
右边是“绿联”,
卖价其实跟用料做工关系不大了。。。。。。。

你怎么知道的?

网友:
我投左边的贵

网友Q:
怎么还用5V1A的,还那么贵,换大电流的

楼主:
2A的得49元了。
EP968本身耗电约200mA,其他的电经变压后供给目标板,大多数情况1A就够了。

网友J:
到某东,搜“5V1A”你就知道。。。。。。。

网友R:
左边贵点,不管是用料还是成本上都要比右边贵

网友J:
引用 网友R:
左边贵点,不管是用料还是成本上都要比右边贵

如果只看板子上的元件的话,右边成本高。

网友R:
引用 网友J:
如果只看板子上的元件的话,右边成本高。

左边虽然是单面板但是etl认证过不了,所以需要增加固定绝缘件进行绝缘隔离,且元件比右边多变压器成本还比右边的贵,右边的元件有的内置在IC里面去了,设计都在合理范围内虽然是双面板,但总的成本会便宜点

网友S:
这玩意阿里巴巴5块钱不到吧,3.5那样,,,你这样测试数据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2A的得49元了。
EP968本身耗电约200mA,其他的电经变压后供给目标板,大多数情况1A就够了。 ...

这个价格已经贵的离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玩意阿里巴巴5块钱不到吧,3.5那样,,,你这样测试数据差不多

便宜没好货,几元的不行的。

网友J:
是啊。“华为”岂能贱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便宜没好货,几元的不行的。

5V1.5A过3C的裸板也就几块钱,加个外壳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1.5A过3C的裸板也就几块钱,加个外壳没多少钱

能告诉下哪里有卖吗?最好是厂家,谢谢

网友J:
如果成本能承受,用贵点就贵点吧。
咱们都是电工,电子产品能卖贵点是好事。

网友T:
肯定是左边的

网友U:
左边的华为,因为我的手机就是这个适配器。用料看起来没啥大的差别。但是加上一句:华为原装,估计价格就得上去。所以华为的贵(左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告诉下哪里有卖吗?最好是厂家,谢谢

我说的价格是来源于我做别的产品小批量的生产报价
专业做充电器适配器的价格可能更便宜,不过用料就参差不齐了,
如果你有量的话,我可以把认识的几个厂家介绍给你,提要求定制PCB,成本也不会比你现在买的成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价格是来源于我做别的产品小批量的生产报价
专业做充电器适配器的价格可能更便宜,不过用料就参差不 ...

我一批次就要2千个,批量太小了,价格品质都不好控制。
华为都是几千万的批量,所以,宁愿贵点用华为的了

网友V:
成本是3.5-4.0

网友P:
引用 网友J:
到某东,搜“5V1A”你就知道。。。。。。。

网友W:
左边贵设计复杂度高,右边的虽然是双面板,但是综合,感觉应该左边贵

网友X:
肯定是左边的贵
左边的更为注重规范和安全。
因为体积关系,按照绝缘距离要求明显不够,左边的电源采用了绝缘隔板和硅胶填充。这样才能满足要求
而右边的没有任何处理。只能呵呵了
左边一看就知道是正规的企业,严格的要求
右边的,呵呵

网友Y:
想起那些年,设计电源同拆过,不下100个,20-30款式

网友Z:
电源用的是哪家的方案?

网友AA:
     专业生产pcb线路板.欢迎询价
PCB打样最低消费50元/款,双面板320元/平米.专业生产
单双面、多层板、铝基板、厚铜板、陶瓷板、等特殊PCB板.

     我司
深圳市顺益鑫电子有限公司
位于深圳市沙井新区福永塘尾工业大道6号.

微信/电话同号:13428074668    赵先生(24小时期待您的联系)
        QQ:1195092488

       【欢迎广大客户、贸易前来商谈】

网友AB:
都比联想的好

网友AC(2017-06-12):
我这边有人做这个,小工厂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上 成本这种在10左右

网友AC:
左边的贵 用料好 用心做 变压器好 测试估计也严格

网友AD:
按照之前见的ipad的充电器,投左边的。

网友AE:
测量一下纹波和EMI。

网友AF:
左边中规中矩,右边路子比较野。

网友AG:
可以自己做一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