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6矩阵键盘通过DB15延长线后出现出现其中一个键没应

楼主:
2*6矩阵键盘通过DB15延长线后出现出现其中一个键没反应,其他键都是好的,直接主板连按键都好的。这是怎么回事,延长后的按键连接都是正常的,按键按下去对应的引线上也会有电压变化。
是驱动能力不够吗?
按键扫描程序如下:
u8 key_scan(void)
{
        u8 k,codevalue,j;
        if(check_key()==0)return(0xff);
        else
        {
                delay_ms(12);
                if(check_key()==0) return(0xff);
                else
                {
                        K_H1=0;
                        K_H2=1;
                        if((P2|0xc0)!=0xc0)
                        {
                                k=0x01;
                                for(j=0;j<6;j++)
                                {
                                        if((P2&k)!=0)
                                        {
                                                codevalue=j;
                                                return(codevalue);
                                        }
                                        else
                                        {
                                                k<<=1;
                                                return(0xff);
                                        }
                                }
                        }
                        else return(0xff);
                        K_H1=1;
                        K_H2=0;
                        if((P2|0xc0)!=0xc0)
                        {
                                k=0x01;
                                for(j=0;j<6;j++)
                                {
                                        if((P2&k)!=0)
                                        {
                                                codevalue=j+6;
                                                return(codevalue);
                                        }
                                        else
                                        {
                                                k<<=1;
                                                return(0xff);
                                        }
                                }
                        }
                        else return(0xff);
                }
        }
}

按键驱动

按键驱动

网友A(2017-05-14):
是不是用排线了,排线太长了吧,把线撕开,撕成单根的 分散点

网友B:
示波器看下,是不是边沿没有了?

网友B:
时序的问题,

网友C:
很多时候,往往并非程序的问题.先检查一下波形吧
另外程序错误, 也往往出在最后那条线, 仔细仿真走一遍你的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