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的串口可以禁止溢出检测

楼主(2017-05-10):
在STM32F103中,使能接收中断也就使能了溢出中断,见
http://mp.weixin.qq.com/s/Qq4x0EmC5wc6RXf1JWbm_Q
当发生溢出时,如果不去读一下接收寄存器RDR,将无法清除溢出错误,串口将不能再接收数据。

想必ST也知道这是个设计bug,在STM32F0系列中,这个设计bug依然存在,但ST设计了另一个机制来避免这个bug:用户可以在配置串口时禁能溢出检测(UART寄存器的CR3有个OVRDIS位,设置为1时禁止溢出检测)!而在STM32F1系列中,UART是没有这个OVRDIS位的。

在不需要检测溢出的场合,直接禁止溢出检测就可以避免溢出导致串口不工作。

网友A(2017-06-19):
我看手册上说,如果禁止溢出检测的话,新的数据会把RDR寄存器中原有的数据给覆盖掉,这样就少了一个字节了。

网友A:
另外,我已经清了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ORE);中断标志,但是仿真的时候该位还是1,不知道咋回事?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ORE) != 0)
//if((USART1->ISR & (1<<3)) != 0)
{
        //USART1->ICR |= 1 << 3;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ORE);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return;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如果寄存器中有数据
if((USART1->ISR & 0x20) != 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手册上说,如果禁止溢出检测的话,新的数据会把RDR寄存器中原有的数据给覆盖掉,这样就少了一个字节了 ...

在不需要检测溢出的场合,比如每秒接收一次数据,并且数据丢失几个字节也不要紧,就可以禁用溢出检测了。在老板急着出结果而你被溢出导致串口不工作搞的焦头烂额的时候,可以先把溢出检测禁掉,保证工作进度。

网友(2019-05-23):
禁止后能正常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