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疑问

楼主(2017-05-10):
一直用的贴片电阻,最近一个DCDC后面要贴个插件电阻做负载,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算了下这个电阻取100ohm,在其上消耗的功率达到 0.125W.开始还想换个贴片的替换,后来上电几分钟一摸电阻,有点点温度。立马又陷入了电阻选型的困境。打算要几个样品回来测试下电阻温升。现在有几个疑问,希望大家科普下:
1.贴片电阻和插件电阻的区别:贴片电阻相对体积小,重量小。插件的散热更好?还有没有其他差别?
2.碳膜插件和金属膜插件:同等标称值,同样工作环境,碳膜温升大,阻值稳定性更差?通常来说碳膜和金属的温度上升差与工艺材质相关很大还是与工艺材质相关不大(即时是不同的材质,也可以维持在一定的范围)?

网友A:
插件未必一定比贴片的散热性更好,关键是耗散功率参数。同样功率的电阻,在同样耗散功率下,温度由散热条件和环境温度共同决定,跟电阻的材料无关。金属膜的只是可靠性更高,精度更好而已。想要温度低,用更大功率的电阻同时加强散热,比如用表贴时采取使用大焊盘加覆铜区的办法,同时尽量安放在气流流通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件未必一定比贴片的散热性更好,关键是耗散功率参数。同样功率的电阻,在同样耗散功率下,温度由散热条件 ...

谢谢

网友B:
许多厂商都对参数在手册中有图示

一个叫derating,降额

另外一个就是热阻了   thermal resistance

你说的稳定性的差异,有温漂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 ppm/°C

http://www.vishay.com/docs/31012/ccf02.pdf

看手册吧,可以对比不同材质的差异

网友C:
要注意电阻的耗散功率。
如果单个100R的不够可以用两个200R的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