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7---IAP升级,加入RTOS后不成功,不加的话没问题。

楼主(2017-05-10):
    我是在APP中从网络下载代码,下载完成跳到Boot完成APP更新,然后再跳转到APP执行。不加RTOS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加了RTOS之后,BOOT更新完程序,跳转到APP就不可以运行了,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个看下跳转的地址的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