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msp430 和CH375 接口 读写USB

楼主(2017-05-10):
****************************************
**  USB Host File Interface for CH375 **
**  TC2.0@PC, IAR_EW60_C/C++_5.40@MSP430X **
****************************************
*/
/* CH375 主机文件系统接口 */
/* 支持: FAT12/FAT16/FAT32 */
/* MSP430X单片机, 查询方式或者中断方式, large模式 */

#include  <msp430x16x.h>
#include <math.h>
#include <CH375INC.H>
#include <CH375HFF.H>

#ifndef __CH375HF_H__
#define __CH375HF_H__

#define CH375_LIB_VER                0x39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 */

/* FILE: CH375HF?.C */

/* 该头文件可以为CH375子程序库分配必要的I/O及内存资源,并产生必要的与硬件有关的目标代码,
   如果该文件是被工程项目的多个源程序包含作为头文件,那么应该只允许一个头文件分配资源和产生代码,
   除此之外的头文件应该被事先定义CH375HF_NO_CODE,从而禁止该头文件产生重复的目标代码,例如:
#define                CH375HF_NO_CODE                1
#include        CH375HF?.H
*/
#ifdef CH375HF_NO_CODE

extern void xWriteCH375Cmd( UINT8 mCmd );        /* 外部定义的被CH375程序库调用的子程序,向CH375写命令,最小周期为4uS,否则之前之后各延时2uS */
extern void xWriteCH375Data( UINT8 mData );        /* 外部定义的被CH375程序库调用的子程序,向CH375写数据,最小周期为1.5uS,否则之后延时1.5uS */
extern UINT8 xReadCH375Data( void );                /* 外部定义的被CH375程序库调用的子程序,从CH375读数据,最小周期为1.5uS,否则之前延时1.5uS */
extern CMD_PARAM_I mCmdParam;                                /* 命令参数 */
#if DISK_BASE_BUF_LEN
extern UINT8  DISK_BASE_BUF[ DISK_BASE_BUF_LEN ];        /* 外部RAM的磁盘数据缓冲区,缓冲区长度为一个扇区的长度 */
#endif
#ifdef FILE_DATA_BUF_LEN
extern UINT8  FILE_DATA_BUF[ FILE_DATA_BUF_LEN ];        /* 外部RAM的文件数据缓冲区,缓冲区长度不小于一次读写的数据长度 */
extern UINT8        CH375FileRead( void );                /* 从当前文件读取数据 */
#ifdef EN_DISK_WRITE
extern UINT8        CH375FileWrite( void );                /* 向当前文件写入数据 */
#endif
#endif
#ifndef NO_DEFAULT_CH375_F_ENUM
extern UINT8        CH375FileEnumer( void );        /* 枚举文件 */
#endif
#ifndef NO_DEFAULT_CH375_F_QUERY
extern UINT8        CH375FileQuery( void );                /* 查询当前文件的信息 */
#endif
extern void xQueryInterrupt( void );                /* 外部定义的被CH375程序库调用的子程序,查询CH375中断并更新中断状态 */
extern void xDelay100uS( void );                        /* 外部定义的被CH375程序库调用的子程序,延时100uS */
#ifdef EN_DISK_WRITE
extern void xDelayAfterWrite( void );                /* 外部定义的被CH375程序库调用的子程序,写操作后延时 */
#endif
extern void xFileNameEnumer( void );                /* 外部定义的被CH375程序库调用的子程序,文件名枚举回调子程序 */
extern UINT8 CH375LibInit( void );                        /* 初始化CH375程序库和CH375芯片,操作成功返回0 */

#else

void xWriteCH375Cmd( UINT8 mCmd );                /* 外部定义的被CH375程序库调用的子程序,向CH375写命令,最小周期为4uS,否则之前之后各延时2uS */
void xWriteCH375Data( UINT8 mData );        /* 外部定义的被CH375程序库调用的子程序,向CH375写数据,最小周期为1.5uS,否则之后延时1.5uS */
UINT8 xReadCH375Data( void );                        /* 外部定义的被CH375程序库调用的子程序,从CH375读数据,最小周期为1.5uS,否则之前延时1.5uS */

CMD_PARAM_I mCmdParam;                                        /* 命令参数 */

#if DISK_BASE_BUF_LEN
#ifdef DISK_BASE_BUF_ADDR
__no_init        UINT8  DISK_BASE_BUF[ DISK_BASE_BUF_LEN ] @ DISK_BASE_BUF_ADDR;        /* 外部RAM的磁盘数据缓冲区,缓冲区长度为一个扇区的长度 */
#else
UINT8  DISK_BASE_BUF[ DISK_BASE_BUF_LEN ];        /* 外部RAM的磁盘数据缓冲区,缓冲区长度为一个扇区的长度,起始地址必须为偶地址 */
#endif
#endif
#ifdef FILE_DATA_BUF_LEN
#ifdef FILE_DATA_BUF_ADDR
__no_init        UINT8  FILE_DATA_BUF[ FILE_DATA_BUF_LEN ] @ FILE_DATA_BUF_ADDR;        /* 外部RAM的文件数据缓冲区,缓冲区长度不小于一次读写的数据长度 */
#else
UINT8  FILE_DATA_BUF[ FILE_DATA_BUF_LEN ];        /* 外部RAM的文件数据缓冲区,缓冲区长度不小于一次读写的数据长度,起始地址建议为偶地址 */
#endif
UINT8        CH375FileRead( void )                /* 从当前文件读取数据 */
{
        mCmdParam.ReadX.mDataBuffer = &FILE_DATA_BUF[0];  /* 指向文件数据缓冲区 */
        return( CH375FileReadX( ) );
}
#ifdef EN_DISK_WRITE
UINT8        CH375FileWrite( void )                /* 向当前文件写入数据 */
{
        mCmdParam.WriteX.mDataBuffer = &FILE_DATA_BUF[0];  /* 指向文件数据缓冲区 */
        return( CH375FileWriteX( ) );
}
#endif
#endif

/* 以下程序可以根据需要修改 */

#ifndef NO_DEFAULT_CH375_F_ENUM                        /* 在应用程序中定义NO_DEFAULT_CH375_F_ENUM可以禁止默认的枚举文件程序,然后用自行编写的程序代替它 */
UINT8        CH375FileEnumer( void )                        /* 枚举文件 */
{
        UINT8        status;
        status = CH375FileOpen( );
        if ( status == ERR_FOUND_NAME ) status = ERR_SUCCESS;  /* 操作成功 */
        return( status );
}
#endif

#ifndef NO_DEFAULT_CH375_F_QUERY                /* 在应用程序中定义NO_DEFAULT_CH375_F_QUERY可以禁止默认的查询当前文件的信息程序,然后用自行编写的程序代替它 */
UINT8        CH375FileQuery( void )                        /* 查询当前文件的信息 */
{
        PUINT8        buf;
        UINT8        count;
        buf = (PUINT8)( & mCmdParam.Modify.mFileSize );
        for ( count = sizeof( mCmdParam.Modify ); count != 0; count -- ) {
                *buf = 0xFF;  /* 输入参数全部无效,仅查询不修改 */
                buf ++;
        }
        return( CH375FileModify( ) );
}
#endif

#ifndef NO_DEFAULT_CH375_INT                        /* 在应用程序中定义NO_DEFAULT_CH375_INT可以禁止默认的中断处理程序,然后用自行编写的程序代替它 */
#if LIB_CFG_INT_EN == 0                                        /* CH375的INT#引脚连接方式为"查询方式" */
void xQueryInterrupt( void )                        /* 查询CH375中断并更新中断状态 */
{
#ifdef CH375_INT_WIRE  /* 查询中断引脚 */
        while ( CH375_INT_WIRE );  /* 如果CH375的中断引脚输出高电平则等待 */
#else  /* 对于CH375B芯片还可以查询命令端口的位7 */
        while ( xReadCH375Cmd( ) & 0x80 );  /* 查询CH375B的命令端口的位7为1说明中断引脚输出高电平则等待 */
#endif
        xWriteCH375Cmd( CMD_GET_STATUS );  /* 获取当前中断状态,发出命令后至少延时2uS */
        CH375IntStatus = xReadCH375Data( );  /* 获取中断状态 */
        if ( CH375IntStatus == USB_INT_DISCONNECT ) CH375DiskStatus = DISK_DISCONNECT;  /* 检测到USB设备断开事件 */
        else if ( CH375IntStatus == USB_INT_CONNECT ) CH375DiskStatus = DISK_CONNECT;  /* 检测到USB设备连接事件 */
}
#else                                                                        /* LIB_CFG_INT_EN != 0, CH375的INT#引脚连接方式为"中断方式" */
void xQueryInterrupt( void )                        /* 查询中断状态,等待硬件中断 */
{
        while ( CH375IntStatus == 0 );                /* 子程序库调用该子程序之前CH375IntStatus=0,硬件中断后,由中断服务程序置为非0的实际中断状态后返回 */
}
interrupt[ CH375_INT_VECTOR ]        void        CH375Interrupt( void )        /* CH375中断服务程序,由CH375的INT#的低电平或者下降沿触发单片机中断 */
{
        xWriteCH375Cmd( CMD_GET_STATUS );  /* 获取中断状态并取消中断请求 */
        CH375IntStatus = xReadCH375Data( );  /* 获取中断状态 */
        if ( CH375IntStatus == USB_INT_DISCONNECT ) CH375DiskStatus = DISK_DISCONNECT;  /* 检测到USB设备断开事件 */
        else if ( CH375IntStatus == USB_INT_CONNECT ) CH375DiskStatus = DISK_CONNECT;  /* 检测到USB设备连接事件 */
#ifdef CLEAR_INT_MARK
        CLEAR_INT_MARK( );  /* 某些单片机需要由软件清除中断标志 */
#endif
}
#endif
#endif

#ifndef NO_DEFAULT_DELAY_100US                        /* 在应用程序中定义NO_DEFAULT_DELAY_100US可以禁止默认的延时100uS子程序,然后用自行编写的程序代替它 */
#pragma optimize=none
void xDelay100uS( void )                                /* 延时100uS */
{
        UINT16        count;
        for ( count = 100; count != 0; count -- );  /* 延时100uS,8x125nS@8MHz */
}
#endif

#ifdef EN_DISK_WRITE
#ifndef NO_DEFAULT_DELAY_WRITE                        /* 在应用程序中定义NO_DEFAULT_DELAY_WRITE可以禁止默认的写操作后延时程序,然后用自行编写的程序代替它 */
#pragma optimize=none
void xDelayAfterWrite( void )                        /* 写操作后延时 */
{
        UINT16        count;
        for ( count = 200; count != 0; count -- );  /* 延时200uS左右 */
}
#endif
#endif

#ifndef NO_DEFAULT_FILE_ENUMER                        /* 在应用程序中定义NO_DEFAULT_FILE_ENUMER可以禁止默认的文件名枚举回调程序,然后用自行编写的程序代替它 */
void xFileNameEnumer( void )                        /* 文件名枚举回调子程序 */
{
/* 如果指定枚举序号CH375vFileSize为0xFFFFFFFF后调用FileOpen,那么每搜索到一个文件FileOpen都会调用本回调程序,
   回调程序xFileNameEnumer返回后,FileOpen递减CH375vFileSize并继续枚举直到搜索不到文件或者目录。建议做法是,
   在调用FileOpen之前定义一个全局变量为0,当FileOpen回调本程序后,本程序由CH375vFdtOffset得到结构FAT_DIR_INFO,
   分析结构中的DIR_Attr以及DIR_Name判断是否为所需文件名或者目录名,记录相关信息,并将全局变量计数增量,
   当FileOpen返回后,判断返回值如果是ERR_MISS_FILE或ERR_FOUND_NAME都视为操作成功,全局变量为搜索到的有效文件数。
   如果在本回调程序xFileNameEnumer中将CH375vFileSize置为1,那么可以通知FileOpen提前结束搜索。以下是回调程序例子 */
#if 0
#ifdef FILE_DATA_BUF_LEN
        UINT8                        i;
        UINT16                        FileCount;
        P_FAT_DIR_INFO        pFileDir;
        PUINT8                        NameBuf;
        pFileDir = (P_FAT_DIR_INFO)( pDISK_BASE_BUF + CH375vFdtOffset );  /* 当前FDT的起始地址 */
        FileCount = (UINT16)( 0xFFFFFFFF - CH375vFileSize );  /* 当前文件名的枚举序号,CH375vFileSize初值是0xFFFFFFFF,找到文件名后递减 */
        if ( FileCount < FILE_DATA_BUF_LEN / 12 ) {  /* 检查缓冲区是否足够存放,假定每个文件名需占用12个字节存放 */
                NameBuf = & FILE_DATA_BUF[ FileCount * 12 ];  /* 计算保存当前文件名的缓冲区地址 */
                for ( i = 0; i < 11; i ++ ) NameBuf[ i ] = pFileDir -> DIR_Name[ i ];  /* 复制文件名,长度为11个字符,未处理空格 */
                if ( pFileDir -> DIR_Attr & ATTR_DIRECTORY ) NameBuf[ i ] = 1;  /* 判断是目录名 */
                NameBuf[ i ] = 0;  /* 文件名结束符 */
        }
#endif
#endif
}
#endif

#ifdef EXT_BLK_INTERFACE
#if LIB_CFG_FILE_IO == 0                                /* 文件读写的数据的复制方式为"外部子程序" */
#ifdef LIB_CFG_FILE_IO_DEFAULT                        /* 如果应用程序中定义该值则使用默认"外部子程序",否则应该自行编写程序代替 */
unsigned char *current_buffer;        /* 保存文件数据读写时的缓冲区的当前指针,由应用程序在调用CH375FileReadX和CH375FileWriteX子程序前设置初值 */
void xWriteToExtBuf( UINT8 mLength )        /* 该子程序由CH375的子程序库调用,用于从CH375读取文件数据到外部缓冲区,被CH375FileReadX调用 */
{
/*        if ( (UINT16)current_buffer + mLength >= (UINT16)&FILE_DATA_BUF + sizeof( FILE_DATA_BUF ) ) return;*/  /* 防止缓冲区溢出 */
        if ( mLength ) {
                do {  /* 根据长度读取数据,实际上长度总是CH375_MAX_DATA_LEN,也就是64 */
                        *current_buffer = xReadCH375Data( );  /* 读出数据并保存,可以用这种方式将文件数据保存到单片机的各种串行存储器中 */
                        current_buffer ++;
                } while ( -- mLength );
        }  /* 复制上述数据的总时间不得超过2mS */
        else {  /* 重试,恢复缓冲区起址,如果将文件数据读写的缓冲区的当前指针放在mCmdParam.ReadX.mDataBuffer中则会被自动恢复,无需下面的两行程序 */
                current_buffer += (UINT16)mCmdParam.ReadX.mDataBuffer;  /* mDataBuffer中为负值 */
                mCmdParam.ReadX.mDataBuffer = 0;  /* 为了支持重试,在调用CH375FileReadX之前也应该清0 */
        }
}
#ifdef EN_DISK_WRITE
void xReadFromExtBuf( UINT8 mLength )        /* 该子程序由CH375的子程序库调用,用于从外部缓冲区读取文件数据到CH375,被CH375FileWriteX调用 */
{
        if ( mLength ) {
                do {  /* 根据长度写入数据,实际上长度总是CH375_MAX_DATA_LEN,也就是64 */
                        xWriteCH375Data( *current_buffer );  /* 将数据写入,可以用这种方式从单片机的各种串行存储器中取出文件数据 */
                        current_buffer ++;
                } while ( -- mLength );
        }  /* 复制上述数据的总时间不得超过2mS */
        else {  /* 重试,恢复缓冲区起址,如果将文件数据读写的缓冲区的当前指针放在mCmdParam.WriteX.mDataBuffer中则会被自动恢复,无需下面的两行程序 */
                current_buffer += (UINT16)mCmdParam.WriteX.mDataBuffer;  /* mDataBuffer中为负值 */
                mCmdParam.WriteX.mDataBuffer = 0;  /* 为了支持重试,在调用CH375FileWriteX之前也应该清0 */
        }
}
#endif
#endif
#else                                                                        /* LIB_CFG_FILE_IO != 0,文件读写的数据的复制方式不是"外部子程序" */
#ifdef FILE_DATA_BUF_LEN
void xWriteToExtBuf( UINT8 mLength )        /* 不会调用该子程序 */
{
        mLength --;  /* 该操作无意义,只是避免出现警告信息 */
}
#ifdef EN_DISK_WRITE
void xReadFromExtBuf( UINT8 mLength )        /* 不会调用该子程序 */
{
        mLength --;  /* 该操作无意义,只是避免出现警告信息 */
}
#endif
#endif
#endif
#endif

UINT8        CH375LibInit( void )  /* 初始化CH375程序库和CH375芯片,操作成功返回0 */
{
        CH375LibConfig = LIB_CFG_VALUE;  /* CH375程序库配置值 */
        if ( CH375GetVer( ) < CH375_LIB_VER ) return( 0xFF );  /* 获取当前子程序库的版本号,版本太低则返回错误 */
#if DISK_BASE_BUF_LEN
        pDISK_BASE_BUF = & DISK_BASE_BUF[0];  /* 指向外部RAM的磁盘数据缓冲区 */
#endif
        return( CH375Init( ) );  /* 初始化CH375 */
}

#endif

void CH375(void)
{
//  UINT8        i;
//  i=CH375LibInit();                 // 初始化CH375程序库和CH375芯片,操作成功返回0
//  i=CH375DiskConnect();
//  i=CH375DiskReady();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网友A(2022-09-10):
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