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IMX6开发板学习烧写Linux-QT系统步骤做个笔记

楼主:
平台:迅为-Imx6开发板
系统:Linux-QT
Qt系统的烧写,是使用 MfgTool2 工具,只需要简单的配置下。
打开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_V2.0\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下的“cfg.ini”配置文件,如下图所示,LIST 部分的参数
修改为name =Linux-SabreSD-eMMC”。
然后将 ubootkernel,文件系统镜像拷贝到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_V2.0\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linux”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双击打开MfgTool2.exe”,如下图所示。
MfgTool2 工具如下图所示。
使用 OTG 线连接开发板 OTG 接口和 PCUSB,设置为 OTGUSB)模式,启动开发
板,MfgTool2 工具识别到新的设备,如下图所示。
然后单击击按钮Start”,开始烧写,如下图所示。
烧写过程中可能出现如下图所示的弹框,点击取消即可。
大约 3-5 分钟之后,烧写完成,如下图所示。
如上图所示,单击按钮Stop”,然后欧单击“Exit”。接着拔掉和 PC 连接的 OTG
线,开发板断电,设置为 eMMC启动。
再上电,进入 uboot 模式,使用命令“setenv bootsystem qt”设置为挂载 qt 系统,
然后使用命令saveenv”保存设置,如下图所示。
使用命令reset”,重启开发板,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网友A(2017-05-11):
内容很强势,赞赞赞赞

网友B:
我公司代理飞思卡尔芯片,有需求可以加QQ657290025

网友(2017-09-11):
这个**不错,扒了好几页,重点呀

网友C:
从事 Freescale i.MX6核心板、嵌入式系统ARM开发板、智能工控机、毫米波雷达。研发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