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me固件升级问题

楼主(2017-05-10):
nu-link-me upload firmware的时候总是弹框提示固件不是最新,但是我点击升级,就会秒退,继续提示这个对话框,升级不成功。请教一下正确升级的姿势是怎么样的?另外按照对话框提示似乎应该有个按键,但是我的nu-link-me没有按键啊

网友A:
软件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看

还有不升级能用就别升级,升坏了就晚了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你系统问题,我的那058的板子上也是这个link me就可以正常升级。

网友C:
用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D:
能用的时候我一般不升级的,怕升级坏了。

网友:
不是管理员运行也会秒退。这个是真滴,我用的一个软件就是,每次都要选择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E:
搞定没,是因为管理员权限?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软件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看

还有不升级能用就别升级,升坏了就晚了

不会坏的 大不了用另外一个link 把固件给他烧进去

网友F:
升级建议在icp 烧写软件下进行 ,不要在MDK或者iar插件环境下进行.

网友G:
管理员身份下,应该升级毫无压力,我用win10

网友H:
应该是搞定了。

网友I:
没升级过,应该可以禁用升级那个选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会坏的 大不了用另外一个link 把固件给他烧进去

dui ,我看有人就是这么救活的。

网友F:
nulink已经是很公开透明的东西了 . 赞一下新唐... 有机会把源码也开源给我们看看

网友J:
是不是有升级强迫症?

网友K(2017-06-14):
升级的固件是否可以用于烧芯片制作nu-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