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G GPRS通信芯片天线设计问题

楼主(2017-05-10):
现在手头做一个项目,需要进行远传数据,使用2G通信,现在问题是必须外接一个天线信号才够好,现在改板想把天线直接做到PCB中去,有没有类似的相关设计经验?求无线大神指点

楼主:
找了一下午找到了2.4G的天线封装图,供大家下载用吧!AD的,谁有没有在用的GSM800-1800的天线封装图,先拿来用用,实在不会仿真制作,反正新板准备外接保留,所以画一个试试。

楼主:
或者直接这样画行不行,按照 入/4,直接画个F

楼主:
自己根据2.4G的改了一个,实在是不懂,只是把长度匹配了下,这样可以吗?阻抗与线长应该无关吧?

楼主:
大婶们嘴下留情,实在不懂,临时抱佛脚而已,这样能不能尝试?还有做成这样的话PCB后端要不要铺铜,然后这个线是开窗还是普通的盖绿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根据2.4G的改了一个,实在是不懂,只是把长度匹配了下,这样可以吗?阻抗与线长应该无关吧?
...

大概率会不理想,甚至失败,除非有神助。

建议 LZ 用诸如 “2.4G 贴片天线” 查找供应商,然后看他们能不能提供合适的天线。

网友B:
画那种蛇形线较多

网友C:
gprs时 800M   900M的

网友D:
这玩意要用PF天线吧,是多频段吗

网友E:
最好用矢量分析仪测试下;

网友F:
这个就算设计好了,因为pcb的工艺,离散性很大的。

网友G:
除非你实在在乎钱,而不在乎通讯可靠性,否则去找天线公司,针对你的产品设计,才是正道。

网友H(2018-07-06):
天线不是随便画就能达到最佳匹配和辐射的。最好用网分看下S11,然后做个Passtive和Active测试。

网友I(2018-10-25):
GSM板载天线设计需要的不仅是天线频率长度,还跟电路板耦合,板上地环境,天线周边材质都又关系,根本没法直接计算。只能用专业实验室设备进行调试设计才能完成。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见到GSM天线用PCB天线的很少见。需要设计电路板上共板天线的朋友可以加我的扣扣 2034315657,我可以帮你搞定包括GSM板载天线在内的任何板载天线设计。

网友J:
天线设计是个专门的科学,要会S11.和S21参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