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放大输出错误,求解答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5-10):
大神们,跪求解答

网友A:
用双电源,

网友B:
另外一点,差分放大要求电阻要严格对称,最好0.1%精度的电阻,1%的都会引入不小的误差

网友C:
首先:关键在于每个放大器的 输入输出是否在datasheet 要求的范围内.
其次:如果你的公式没错,那么很明显 你的放大器输出不能到轨--尤其是在单电源的情况下。单电源运放还是要下功夫了才能驯服的

楼主:
谢谢,应用的场合不考虑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点,差分放大要求电阻要严格对称,最好0.1%精度的电阻,1%的都会引入不小的误差 ...

谢谢,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关键在于每个放大器的 输入输出是否在datasheet 要求的范围内.
其次:如果你的公式没错,那么很明显 ...

放大器输出不到轨??不太明白,可以仔细讲讲吗??或者具体怎么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点,差分放大要求电阻要严格对称,最好0.1%精度的电阻,1%的都会引入不小的误差 ...

恩,这个可以试试,谢谢